一装就响的电子管前级

楼主(2018-05-28):
6F1是低价管,手上有几个,查了一下是复合管,想做个前级,网上查了一下,没合适的电路,按参数实验搭了个电路,结果还行,效果比北京的6n11差一点,可能用进口的ECF80要好一些,整机元件不多,全胆整流,底噪极小,电感用的是380伏32安的交流接触器线圈,实测近20H.稳压wy1+ wy2
串联,电容电阻尽量用精品

楼主:
灯丝直接交流供电,用一个4.7的电容一端接地,实测不比直流稳压效果差

楼主:
有进口管的里以试试,效果好的话我也去买几个换一下

楼主:
电源变压器用的六管收音机变压器

网友A:
灯丝直接用交流不是长久之计吧,带6伏绕组的前级电牛到处都在卖,没几个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丝直接用交流不是长久之计吧,带6伏绕组的前级电牛到处都在卖,没几个钱.......

没太看懂您的意思,他电路里灯丝电源也是用的6V绕组啊!

网友:
6N11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太看懂您的意思,他电路里灯丝电源也是用的6V绕组啊!

俺看错了,以为是220V交流直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变压器用的六管收音机变压器

"电源变压器用的六管收音机变压器"也可以加一级6p1功放!

网友:
感觉6F1是个不错的管子,电路选对做好了效果不应比6N11差

网友:
从上管的阴极输出会不会更好?

网友:
我有一款至高胆前级,6N11J电路SRPP,供电是90V,

网友:
电感用的妙!

楼主:
稳压管有干扰,靠变压器稳压再电感电容,底噪小

楼主:
参数可适当调整,不知道用三极管放大会不会比五极管效果好,有空再试试

楼主:
没进口管试,国产的声音好像不是那么耐听,就没继续折腾了

楼主:
前级感觉最好的还是南京59年的6H8C装的机,想做轻便一点用开关电源供电,老彩电电源改的,没装机壳不小心碰线短路,把两个管给烧了,晕死

楼主:
搞了几个12AX7  12AT7,有空装个和田茂试试

楼主:
还有一对乐潘单端牛,想用6V6推,查了一下进口管要价太黑,发烧真的很烧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