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固纬8135万用表电路图

楼主(2018-05-29):
如题,跪求固纬8135万用表电路图,近日收到一 台固纬8135万用台表,不过测量不准,数字老跳,换过7107,故障依旧,怀疑电路有故障,故求电路图。

楼主:
继续跪求。

网友A:
这类故障多为电容虚焊或者变质,和芯片7107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故障多为电容虚焊或者变质,和芯片7107无关。

谢谢提醒,无从下手,所以就想找电路图看看,想找到原因。

网友B:
如果是7107的话,建议查积分电容和周围的几个器件。不过7107也就三位半表,不值得修了。现在买一个也没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7107的话,建议查积分电容和周围的几个器件。不过7107也就三位半表,不值得修了。现在买一个也没多少

谢谢提醒,主要是手痒想试试。

网友(2024-04-28):
基本是前面的运放LTC1052老化了,不能用普通运放换,要用零温漂的运放。

网友:
多少年前的贴,不过现在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