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台传真机,故障原件是没鼓包电容,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8-05-29):
天津产的广电通机器,电源指示灯亮,按键没反应。拆机的时候没断开电源,两分钟后有继电器间歇吸合,直觉是电源电容有鼓包,拆开看到有两个鼓了,更换后故障依旧。难道不是电源故障?测主板电池电压低了,更换后还是一样故障。测5伏电压为4.7伏,并联电容后5伏电压正常,机器有报警声,测试机器正常了。换掉图中的电容故障排除,电容测试结果如图,真是晕菜。

网友:
测试电容的是什么工具?  准吗  显示的是二极管?

楼主:
淘宝搜M8测试仪

楼主:
好电容不会显示二极管

楼主:
这个测试仪比较好用,网上有介绍,价格不一样,功能一样,多看看卖家的介绍。

网友A:
哥们我怎么感觉你这有点宣传   M8测试仪 的嫌疑啊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我怎么感觉你这有点宣传   M8测试仪 的嫌疑啊  哈哈哈

绝对不是广告,呵呵。
不测试这电容,还真被它骗了。
两个鼓包的只是容量下降了一半。

网友:
鼓包不是电容失效的唯一表现。

网友:
现在能用传真机,至少得十几年的机器了,电容有使用寿命的好吧。

网友:
换的电容器最好选开关电源专用的优质耐高温低内阻的电解,设法远离肖特基整流管等高热源以延长寿命

楼主:
这批电容要是再坏了这机器肯定下岗

网友:
楼主修的有的复杂。这种故障最适合用ESR表,在路检测。

网友:
测电容还是电桥靠谱,许老师电桥是解决电容测量最经济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