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图像出现了绿色沟边轮廓? 这是逻辑板嗝屁了吗?

楼主(2018-05-29):
家里的一台康佳58S1,前年双11在JD买的,挂在二楼客厅里,几乎没怎么看,一年合计通电开机不到一个月时间;前天回家,老人在一楼看的老创维CRT坏了,准备网购配件修理CRT,期间让老人看二楼LCD,开机发现这挂这吹风2年多的“新LCD”也坏了? 如图…… 电视图像出现反色、严重的绿色沟边轮廓。网络直播画面与大锅机顶盒AV信号图像都是这样! 然后致电康佳400…… 报故障。然后,中间我关闭电源后重启一次电视机,发现画面又正常了?等一会再次关机、开机,发现画面也正常? 这是什么梗? 这是人性化的故障预演吗?

一小时后本地KK售后来电话确认故障现象,然后说可能是板卡损坏,要收费,不是免费维修;我问对方逻辑板不是跟LCD屏一起集成,算一体式屏组件吗?为何逻辑板还要另外收费?师傅说收费按康佳公司规定为准? 我告诉她重新开关机后画面恢复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故障即将损坏了吧?

网友:
我的长虹液晶电视出现过两次灰屏现象,关机重启就Ok了,前天开机十分钟后灰屏,每次开机只能正常十几分钟,估计是逻辑板坏了,巧的是刚过了保修期40天,无奈,网购新板更换,明天可以到货。

网友:
你可以拆开,把屏线重现检查一下,应该是逻辑板坏了  换一个就ok了0.0

网友A:
看现象是LVDS线受干扰所致,可能的原因,屏线接触不好,驱动板LVDS部分受到干扰,考虑到是成品机,估计是电源部分滤波不良,可以重点检查下驱动板的供电部分.

楼主:
逻辑板算大件吗?康佳售后是整机一年保修,大件3年保修…… 但是这个逻辑板是否跟LCD屏组件一起算大件整体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逻辑板算大件吗?康佳售后是整机一年保修,大件3年保修…… 但是这个逻辑板是否跟LCD屏组件一起算大件整体 ...

不算大件  别想了  你这话题我一天要和用户解释100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现象是LVDS线受干扰所致,可能的原因,屏线接触不好,驱动板LVDS部分受到干扰,考虑到是成品机,估计是电源部 ...

不会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现象是LVDS线受干扰所致,可能的原因,屏线接触不好,驱动板LVDS部分受到干扰,考虑到是成品机,估计是电源部 ...

这机器很少开机,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置着…… 电源部分应该不会出现电容鼓包吧?也难说,前几天不是有网友说买的一包电容放着也大部分鼓包了嘛? 放也给放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算大件  别想了  你这话题我一天要和用户解释100次

明白了。谢谢指点

某宝有这个拆机板卖,几十块搞掂 ……  说不定是排线氧化导致的接触不良? 之前有台19寸显示器偶尔出现白线,拆开清洁了排线接头后故障消失。等下次出现故障后先拆开排线做清洁、除氧化处理,如果不行就直接买一块逻辑板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