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音响?

楼主(2018-05-29):
拆开研究半天,也没弄响,好像没有音频输出。这是什么音响?

网友A:
这是个有源低音炮,牌子百度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有源低音炮,牌子百度上有。

请教有源低音炮接什么电源,是12v还220交流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有源低音炮接什么电源,是12v还220交流电?

看电源板上滤波电容耐压,像是使用220伏工频交流电的,车载12伏的电源不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源板上滤波电容耐压,像是使用220伏工频交流电的,车载12伏的电源不是这个样子。

谢谢你,再问一下,二个接线的,那个是音频输入、照片上白的还是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再问一下,二个接线的,那个是音频输入、照片上白的还是蓝的?

按理说应该是LR左右声道输入。内部电路将LR混合一起经功放电路推动喇叭

网友:
插头那里是接220V的,没看见里面有块开关电源的板子么?那两个RAC端子是接信号输入的。你这做工还算不错,用的是数字功放,试试声音怎么样

楼主:
太谢谢你了,这样我可以大胆接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再问一下,二个接线的,那个是音频输入、照片上白的还是蓝的?

按理接口面板应该有标注,如果是左右声道输入,应该是白左红右。
正规厂家用白/蓝太不可思议了,可能的话还是按照品牌/型号查一下接口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有源低音炮接什么电源,是12v还220交流电?

应该220的。那个不是开关电源板吗。

网友:
看看那个大的电容就知道多少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