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乐Q78音响烧个扬声器输出的IC不知什么型号。

楼主(2018-05-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数字功放,你把电路画出来,百度里面搜,看哪个相似就用哪个。不一定要一模一样的

网友:
MIX2808 这个块子我经常换。

网友:
这个块子的确爱坏,换上就好,,其他地方没有发现影响它烧坏的原因,我用 CS8509E 代换好像更耐用,不过也不确定。遇到一次用12V充电烧了一块,后来用9V就没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