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矿坛太慢,而且,上一会儿,就不动了!

楼主(2018-05-29):
不知怎办?老是提示,异常登陆,建议换密码.

网友:
没见什么问题,我的一切正常。

网友:
换浏览器。

网友:
换火狐浏览器

网友A:
        我的网络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出现下面的情况,再点一下就好了,持续时间长短不确定。
        估计是网络问题。不知道这种判断对不对?

页面截图

页面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网络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出现下面的情况,再点一下就好了,持续时间长短不确定。
        估计是 ...

回复版主,就是这个样子的.以前很好的,每天离不开它了!

网友B:
我用IE访问就经常会锁死,用EDGE访问就经常会自动跳转到其它网站,有时是凤凰新闻、有时是色情网站,而且返回原来的页面后1-2秒又自动跳转到这些网站,只有关闭浏览器,访问其他网站从未出现过类似问题。用IE访问锁死估计是IE阻止了自动跳转代码的执行,造成死循环。建议坛主检查一下网页的代码,排除这个BUG。

网友:
我这里这几天特别快,快得不是一点点。

网友:
家常便饭了,有时候根本就自己断开了,为此就趁机休息休息或者看点别的什么再来。因为经常是矿坛上不了,别的还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IE访问就经常会锁死,用EDGE访问就经常会自动跳转到其它网站,有时是凤凰新闻、有时是色情网站,而且返 ...

我的也是浏览器会锁死 然后死循环,必须重新启浏览器。
其他网站正常。

网友:
估计是你的电脑浏览器问题吧。

网友:
我这二天也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