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整流二极管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2018-05-29):
准备DIY个启动电源,想用60A整流桥的4个PN并联后串入做输出反向保护。
请教一下各位二极管并联能增加电流吗?
下面这种整流桥并联串入后可以启动汽车吗?(准备用两个桥,每个桥取两个PN结)

就是这种整流桥

就是这种整流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急启动并汽车电瓶上时怕手残正负夹错

看你这个帖子总觉得有哪点儿不着谱,想想后才知道原来为了防手残而让脑袋做出了个脑残的设计
回帖的坛友都步入楼主的节奏了

串了二极管后只是白白的吃了压降,一点防反接作用都没有。

接对了,两组电池电压相同没有发生大电流,接错了,二极管正向导通大电流一样炸出来,二极管只不过消耗了自己的压降。

补充内容 (2018-5-29 19:30):
是我想不周,把二极管固定在车上还是可以防接错的。

网友:
两个二极管直接并联,额定电流乘以1.83,两个二极管串联,耐压增加到单个二极管的1.83倍

网友:
完全可以!并:电流成倍耐压不变!串:耐压成倍电流不变

网友:
并联倒是可以,每个二极管后面再串联一个0.1欧的电阻,尽量选择参数一致的二极管,然后并联后的电流参数稳妥一点取总电流的0.8倍,其实普通二极管都有个瞬间最大电流,查一下参数你会发现60A的二极管瞬间电流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应急启动电源串二极管,

应急启动并汽车电瓶上时怕手残正负夹错

网友C:
我觉得你最好不要用这种桥堆,这种桥堆一般都用于高压场合,低压场合不实用,还是用那种大电流的肖特基二极管或大电流的场效应管好,那种内阻很低,压降小,启动有力。给你举个点简单的例子,如果普通二极管内阻是50mΩ,启动电流是50A,压降是2.5V,汽车电瓶如果是12V,启动机电压只有9.5V,你觉得起动机能有力么?

网友:
并联的话,每个二极管都要串一个均流电阻,阻值在20毫欧左右,并且最大工作电流限制在50%的标称电流内。

作为汽车启动电路中串联元件,60A的四个管子并联是不够的,至少要八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最好不要用这种桥堆,这种桥堆一般都用于高压场合,低压场合不实用,还是用那种大电流的肖特基二极 ...

多谢指点,普通二极管压降大。准备重找肖特基二极管并联使用

网友:
1,四个二级管组成的桥无法将二极管分开,不能组装成并联电路。
2,60安的桥电流太小不能用在汽车启动电源。建议汽油车在1000安以上,柴油车再2000安以上。

网友:
启动电源无需二极管,直接用就行。不用时把正负极做好绝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帖子总觉得有哪点儿不着谱,想想后才知道原来为了防手残而让脑袋做出了个脑残的设计
回帖的 ...

如果他把管子一直接在汽车上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他把管子一直接在汽车上是可以的

对哦,还是我脑残想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