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膨胀阀后结霜正常吗?

楼主(2018-05-29):
一体式空气能热水器工作时电子膨胀阀后的40多厘米段结霜,而紧接其后的蒸发器上却无霜也 不太凉,各位老大说说这是否正常?还有就是标牌上有“吸气/排气最高压力:0.8MPa/2.8MPa,实际测得吸气压力0.2MPa左右,怀疑制冷剂缺少(制冷剂是134a),大家觉得呢?

网友A:
很可能。高压测热不热,应该压缩后很热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高压测热不热,应该压缩后很热才行吧

压缩机出气管倒是热,没有温度计,不知多少度,但是水加热的并不快。

网友B:
看压力是缺雪种 高低压全挂表。缓慢加注,看看压力变化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压力是缺雪种 高低压全挂表。缓慢加注,看看压力变化是否正常

嗯,这个机器只有一个低压工艺口可以接表,没有高压口,停机后可以看到压力回升到1.2MPa(气温26度),不知这个值有没有意义?机器还在保修期内,售后的也没说0.2的压力要不要补充雪种,如果过了保修我就加些雪种看看了。

网友:
不懂,学习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机器只有一个低压工艺口可以接表,没有高压口,停机后可以看到压力回升到1.2MPa(气温26度),不 ...

低压侧0.2MP还可以。低压侧压力过高蒸发器太凉,压缩机排气温度反而降低,您可以将膨胀阀的开度调大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压侧0.2MP还可以。低压侧压力过高蒸发器太凉,压缩机排气温度反而降低,您可以将膨胀阀的开度调大一下 ...

我也觉得膨胀阀开的不足,每次开机首先听到膨胀阀“咔、咔、咔”的声音应该是正在开大或关小膨胀阀,大概是机内处理器自动调节的,外面也没手动调节的地方,建议过保修的重新调试处理器参数,但是他们是专门保修热水器的,热泵比较生疏,保修技能堪忧。

网友D:
看一下电子膨胀阀的线圈和阀体是否有打滑现象? 固定紧膨胀阀线圈不让其转动即可解决,

网友:
补充一下  过滤器堵塞也会导致此类问题。

网友E:
冰种少啦。正常的话从电子膨胀阀流出的是液态冰种然后在蒸发器里面一定液位上再蒸发,因为有液态冰种流过,膨胀阀体会很冷,但不会结霜(零度以下才会结霜),结霜说明阀后冰种就开始蒸发了,但进入蒸发器的是饱和蒸汽,蒸发器不冷,也没有明显的温度梯度,冰种少了才会这样。过滤器堵塞也会导致冰种有效流量减少。但是经过长时间正常运行的机器不会出现那么严重的堵塞。新安装或维修过后要查查过滤系统。冰种少了压缩机高低压都会减小,冷凝器和蒸发器的温度差都会变小。如果堵了,高压会高,低压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机器只有一个低压工艺口可以接表,没有高压口,停机后可以看到压力回升到1.2MPa(气温26度),不 ...

停机后看到的系统平衡压力不能正确判断冰种的量,因为冰种在系统内几乎都是以液态形式存在的。如果这个压力太低,那到是可以判断冰种几乎都漏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电子膨胀阀的线圈和阀体是否有打滑现象? 固定紧膨胀阀线圈不让其转动即可解决,

先前还真出过膨胀阀线圈松脱,动作时在那乱动的状况,经检查把线圈上的一个带凸丘的卡片嵌进阀体上的一个圆孔后,再咔咔启动时就没有线圈在阀体上晃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冰种少啦。正常的话从电子膨胀阀流出的是液态冰种然后在蒸发器里面一定液位上再蒸发,因为有液态冰种流过, ...

我也觉得制冷剂量足的话结霜应该发生在蒸发器的中段的大面积上,蒸发器的尾端应该凝水,而现在是膨胀阀出口到蒸发器的30多厘米的这段管上结霜蒸发器只是比较凉一点,显然是缺制冷剂。

网友(2018-08-18):
也有可能是堵了。

网友:
这个貌似靠膨胀阀控制流量的,首先要确定是不是阀门出来了问题。不过阀门像是步进电机控制的,要是手动可以控制就好判断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电子膨胀阀的线圈和阀体是否有打滑现象? 固定紧膨胀阀线圈不让其转动即可解决,

真叫你说着了,有一天真的看到,随着电子膨胀阀的“咔咔” 声,那个线圈在来回抖动,仔细检查发现阀体上的卡口与线圈上的卡隼是脱开状态,应该是机器组装没有到位~也真是打了国产某大牌的脸!!!!之后将卡隼卡进卡口,再没有见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冰种少啦。正常的话从电子膨胀阀流出的是液态冰种然后在蒸发器里面一定液位上再蒸发,因为有液态冰种流过, ...

我觉得您说的很对。
雪种足量的话应该是在蒸发器中段结霜,膨胀阀处应该结露。现在开机状态低压是0.3mp左右,停机状态压力是1.2mp(这是停机后压力变化几十秒后稳定值,应该是机内雪种的平衡压力了)环境温度28度,从这个压力能判断雪种够不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叫你说着了,有一天真的看到,随着电子膨胀阀的“咔咔” 声,那个线圈在来回抖动,仔细检查发现阀体上 ...

生产线下来的产品  多少都会有一定的瑕疵隐患, 要不然售后保修用来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