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频谱仪的分辨率带宽和视频带宽到底有何不同

楼主(2018-05-29):
这是频谱仪的资料,安泰信AT5010a
技术指标
频率范围:0.15~1050MHz
中心频率显示精度:±100KHz
标记精度:±0.1%频宽+100HKz
频率显示分辩率:100KHz(4.5位半LED)
扫频精度:±10%
频率稳定度:优于150KHz/小时
中频带宽(-3dB):20KHz和400KHz
视频滤波器(开):4KHz
扫描速率:43Hz

我的理解:

中频带宽(-3dB):20KHz和400KHz

是他的IF最好可以降到20kc和400kc,-3db带宽。这与中频多少没关系,也就是说,可以分辨相邻20kc的2个信号幅度几乎相等的信号。幅度差大了也会互相覆盖的。

视频滤波器(开):4KHz

如果打开这个东东,是不是可以分辨相邻4kc的2个信号幅度几乎相等的信号?

网友A:
isyido 朋友解释的很到位!

视频滤波器对分辨率基本上没有贡献,在小信号测试时,特别是信号幅值与噪声差不多的时候,如果开通视频滤波器,由于滤波器的平滑作用,噪声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有用信号更加明显和突出了。

频谱仪末级中频信号经过峰值检测之后,再加上低通滤波器,这个滤波器称作视频滤波器。这个滤波器只有在合适的通带条件下,才能抑制噪声而对有用信号的幅值影响不大,否则,有用信号的幅值会因为平滑过渡而下降。

楼主提及的频谱仪,属于入门级,用上视频滤波器之后分辨率不会提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滤波器,过滤掉的是什么频率?

我的感觉,就是将20kc的带宽,继续过滤,剩下4kc的带宽。

讨论一下哈,这样理解吧。其实我也像你的签名说的那样哈。

RBW是个带通滤波器,通带内的信号能量被SA作为一个整体采样了。也就是它不能区分内部几个信号。

VBW是对采样数据后再进行去噪声的一个低通滤波器,相当于把数据进行一个平滑。RBW已经决定了分辨率,VBW只是做数据平滑,不能影响分辨率了,不过VBW会适当改变信号的波动趋势

网友B:
前者是分辨率,后者是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者是分辨率,后者是滤波器

这个滤波器,过滤掉的是什么频率?

我的感觉,就是将20kc的带宽,继续过滤,剩下4kc的带宽。

其实,这个仪器可以分辨4kc的信号。

不知有这样仪器的老师测量下看看行不?

测量一个4kc调制的10MHZ的调幅或调频信号,就能看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yido 朋友解释的很到位!

视频滤波器对分辨率基本上没有贡献,在小信号测试时,特别是信号幅值与噪声 ...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我没有见过商品扫频仪,本来寻思这个AT5010这个仪器可以看4k信号来着。我也糊涂了。

其实这个视频滤波器名称错误的引导了我。

其实就相当于 收音机检波后RC网络的实际时间常数,-3db频率点4khz。是这样理解吗?,也就是说,把检波后的信号和噪声再过滤到4khz,因为扫描频率很低,远远低于4khz,这样,其实过滤掉的就是噪声,将噪声平滑,也就是减少基线的抖动。这样看起来,噪声峰峰值小了很多。

我的那个AD8307照顾低频,在3脚和4脚连接的电容1uf,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的。基线基本不抖动了,很平滑。相比之下,nwt扫频仪的滤波电容就很小。

那么,如果不打开这个滤波器,这个时间常数是多少呢?噪声会很大吗?

谢谢

另,r3131频谱仪怎么样?属于什么样的仪器?

楼主:
再请教:

现在买频谱仪,是买数字的?还是模拟的?

我发现模拟的有扫描宽度SPAN,应该指的是显示器横轴10个格的频率显示范围吧。有些才100MHZ
,这样的仪器,如果测量100MHZ的信号的二次、三次等谐波分量,没法测量的吧。

难道不断的拧动中心频率旋钮?

网友C(2018-07-09):
AT类的频谱仪是分辨率最低的了,不同价位的区别就是分辨率和本底噪声水平,AT类的频分仪在UV波段作个定性看看就可以了,定量分析不是这个能胜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类的频谱仪是分辨率最低的了,不同价位的区别就是分辨率和本底噪声水平,AT类的频分仪在UV波段作个定性看 ...

本想弄个便宜的指标好些的频谱仪玩,因为不懂,不敢买

有推荐的型号吗?

网友C:
我不是卖家,我也是爱好者,去年上半年二手机多,像HP8591,爱德万3361,TEK的2710,当时没空看这些,现在东西少了,价格贵了,就看你要干什么?有什么需求,如果只是想了解,那就买个简易的玩玩,我看你是玩低频(音频段的),那对频谱也是有了解的吧,最好买个带跟踪源的就基本功能都全了,贵的只是精准度的区别,呵呵,大家交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卖家,我也是爱好者,去年上半年二手机多,像HP8591,爱德万3361,TEK的2710,当时没空看这些,现在 ...

前段时间买了NWT300AF,简易扫频仪,20HZ----300MHZ,然后,向JHXC老师学习,用其做了个500khz---300MHZ零中频的简易频谱仪,主要用来代替频率计测量频率,还能看到谐波成分,基本算是成功了。感觉频率偏低,又买了个130MHZ---4400MHZ的简易频谱仪,看来下内部结构,和我自制的原理相同。虽然分辨率带宽2*250khz =500khz,但是可以测量频率,挺准的。前几天,用ad8362做了一个高频检波器,与后来购买的简易频谱仪结合,就是一台130MHZ---4400MHZ的扫频仪了 ,不用跟踪源就行,直接检测LO本振的信号。高频PCB板子自己制作效果不是太好,1.2GHZ以下频率,基线基本平直。
现在正考虑放到一个大的盒子里,还没动作

网友(2022-04-22):
有二手频谱仪可以卖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