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洋收录机的收音部分问题请帮忙看下

楼主(2018-05-29):
SANYO M-7020F,简单来说,就是AM声音特别小,搜台数在2-3个之间。

FM方面,搜台正常,立体声灯也亮,但是声音有问题的。具体描述一下:

1、调谐的时候同一个电台,两个点能点亮立体声灯
2、立体声灯亮时,信号也好,但是声音不对,一是杂音大(没调到台的时候杂音反而不大);二是失真,有点像是回响,也有点像是信号太强爆了的感觉(不管后级调大或者是调小声音)。

用的管子是LA1260,和LA3361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怎么调,都是杂音非常大。

目前的情况是:

LA1260/65己是灵敏度最高水平的了,不存在哪时机灵敏度低问题,接收IC几十年产品灵敏度始终

从来未改变过,只有讯/噪比这指标不断提高,希大家勿道听途说,

如14#所说,此机中频全部调坏了,

可短路两本振线圈,短路3361输入输出三个音频端口,另找二个极弱中频讯号注入,

把455/10.7全部调回正轨,然后测两本振强度与他机相比较,若强度不够,全换0.047/0.01uF的旁路电

容,而本振仍不正常试换IC,待本振正常,就可进入AM统凋/FM调S曲线至我上帖所说的音频状态,己完全

满意,才焊离3361的音频三端口短路线,这时万万不能再调中周,轻调3361可调电位器,至远地弱FM台亮

立体声灯为止

楼主:
电解电容全部换了,也没解决

网友:
AM灵敏度低,可能是LA1260的12脚AM混频输出IF选频中周的内附槽路电容氧化变质,可拆下其看一下,如是,直接捅碎换之。第二张照片左上固定孔下那个中周,次级接455KHz滤波器。

网友:
电路图作参考:

楼主:
晚上试一下,非常感谢!

其实AM就是满足一下怀旧,真正听的还是FM,就是这个FM音质太差,搞不懂什么原因,这几天恶补学习一下基本教材

楼主:
大家都针对LA1260分析,有没有可能是LA3361的问题呢,这个是锁相环解码的。 屏幕快照 2018-05-29

网友:
同意6楼的专家级意见!

楼主:
好了,焊工太差。。。12脚AM混频输出IF选频中周,周边电路板都翘了。。。

对了,撬开看了下,槽路电容,不是纯黑色的了,有长方形的浅色块。这个是已经坏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是FM的鉴相器,微调下磁芯看看有没有效果,内附的电容也很容易氧化,可拆下清理或捣碎换掉~

微调了一下,顺时针到底,FM的声音变得最大,但是音质么有变化。

还是杂音,破音。

楼主:
而且,FM的输出声音实在太大了,比磁带放出来的大多了,切换磁带播放后就得开大音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了,焊工太差。。。12脚AM混频输出IF选频中周,周边电路板都翘了。。。

对了,撬开看了下,槽路电 ...

AM彻底没声音了,哈哈

网友:
其实那个时期的日系这种收录机收音部分灵敏度都很低的,其中大部分中波和短波共用一根短波磁棒,解决方法就添加一根中波专用的那种黑色磁棒,稍加统调,在中波的接受灵敏度将显著提高

网友:
我有一台三洋,应该是原装的,覆铜板都是镀银的,据别人说是销往欧洲地区的,只是个人意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微调了一下,顺时针到底,FM的声音变得最大,但是音质么有变化。

还是杂音,破音。

这个FM中频磁芯是这样调的 ; 调到高低音都漂亮,广播员停止说话瞬间是静的,完全没有杂音就对了

全然不管声音大小.但音质一定要清要美要响丽,听到播音员齿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FM中频磁芯是这样调的 ; 调到高低音都漂亮,广播员停止说话瞬间是静的,完全没有杂音就对了

全然不 ...

现在怎么调,都是杂音非常大。

目前的情况是:

收到的台少了,强台可以收到并点亮立体声指示灯,但是呢指示灯也是一闪一闪的,夹杂着杂音

语言频道还勉强可听,音乐的话就没办法听了,特别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怎么调,都是杂音非常大。

目前的情况是:

我有一台夏普5454机情况和你的一样。不想古德了,太饿烦琐!

网友C:
想问问la1265 和1260 电路一样吗?我有块1265 中放加an7470 的解码板,查不到1265 的电路图,7470 百度有。

网友:
好像是3361问题,换一个3361,不过这种3361本身似存有毛病所以很快被其他代替了,当年我也是发现类似问题换了好几个3361都不一样

网友(2018-07-02):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la1265 和1260 电路一样吗?我有块1265 中放加an7470 的解码板,查不到1265 的电路图,7470 百度有。

1260和1265是一样的;

差异在于1260设计原旨是配可变电容调谐,

而1265是配合数字调谐,

但是我竟发现大部分独立高档调谐器都是交换着两IC使用,完全没规律可言.

我还未查实两IC是否全部脚功能完全相同

网友:
谢楼上耐心解说,这论坛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
已找到1265资料,就是手机不会发图。

楼主:
哎,放弃了,把AM开关切开接了个蓝牙模块上去,没事情也可以听听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