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极典m30有源音箱无声故障

楼主(2018-05-29):
大极典m30有源音箱无声故障 来本是有声的,开机有烧的味道,不过还是有声的,换了里面的电容(原电容大部份都大肚了)和烧了的电阻后,开机没有声音出了!本人刚接触电子管类机,望能指点一二,谢谢坛上的高手们!

网友A:
用电压测量法与干扰法检查故障。

网友B:
查一查这个烧了的电阻路径。量各管脚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压测量法与干扰法检查故障。

谢谢版主,看来要学习点基楚工才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查这个烧了的电阻路径。量各管脚的电压。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C:
电路板多处烧黑,胆机高压可能短路,有能力的话把胆部分独立出来搭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多处烧黑,胆机高压可能短路,有能力的话把胆部分独立出来搭棚

这个不好改啊!里面的空间有限!

网友:
胆有源音箱,,第一次看见啊。

网友D:
照着电路板,先把电路图翻画出来。

网友:
这货真不咋地!名字叫的够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照着电路板,先把电路图翻画出来。

这个应该已经不是大极典血统了!大极典的套件没有一款PCB上装功率管和电解电容,一般只安装2-3个小管,电解多数装电源板,少数装在PCB的反面,绝对没有装在电子管的旁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着电路板,先把电路图翻画出来。

不怎么会绘图!叫个朋友看看,能能不搞个图纸

楼主:
原来的大电容是好的!给我换下来时搞断二层线路了!飞线接回好了!就两个小电容坏的!,小问题变大问题啊!是的请维修师博搞好了!没基础真的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着电路板,先把电路图翻画出来。

超板,问个问题,原来的睹光6p3p是直管的T级管,网上说的是葫芦管好听,买了两套回来,听了,没有直管的好啊!直管的声音高音清低音还可以,葫芦管高音不清,低音散,有点糊糊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板,问个问题,原来的睹光6p3p是直管的T级管,网上说的是葫芦管好听,买了两套回来,听了,没有直管的 ...

封装不同,但绝大多数参数都一样。只是直管的输出电容会小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