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位器坏

楼主(2018-05-29):
功放音频输入选择电位器坏了,找不到相同的,想 跳过电位器走直线,但不知该对接哪两个点,知道的指导下

网友(2018-09-13):
不是电位器!是多刀多位开关;

网友:
这不是电位器,是音源选择,喷入WD40(正品)多转几次

网友(2018-05-29):
反正不能用了,分解了,看看结构,就明白了。

网友:
电位器用轻机油,多转转,我都是这么弄好的

楼主:
电位器肯定是坏了,现在就是想找出进电位器的那一路,直接焊在音量电位器上,应该行的吧。

网友:
按型号找到他的关系图对比。

网友:
可以接上信号用线一根一根测试,注意音量小点

网友:
这种多联电位器一般组合机和AV功放用得比较多,在调整音量的同时,对音调音色给予一定的补偿,使声音更加的动听,所以最好是分析一下电路原理,再去动手,首先要分清这个电位器是只是用来调整各组的音量呢还是也同时用来控制音色音调,因为两者改装的方式方法是有所不同的。

网友:
妈呀这么复杂的电位器。。。建议淘宝一个,省的那么麻烦

楼主:
是雅马哈AX-470上的, 淘宝找好久没找到,想改个纯后级

网友:
反正不能用了,分解了,看看结构,就明白了。就这样学习!

网友(2018-09-18):
淘宝 应该有卖的

网友:
淘宝上应当能买到,可以去找找相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