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玩zvs感应加热

楼主(2018-05-29):
搭棚焊了个zvs,玩玩感应加热,没有大功率电源,用一个老式的2000va稳压器自耦变压器,原线圈不动,当初级直接进电,手里剩些2mm漆包铜线,全绕进去通电测交流25v左右,50a整流桥,滤波后直流电压有34v左右,低了点,接上zvs后电压拉底到28v。以后再买些铜线打算把电压提高到50v,电流能出20A最好。

8mm螺丝

8mm螺丝

水泥钉

水泥钉

8mm丝锥

8mm丝锥

3dd15

3dd15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有时间也要做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A:
做得不错,最下面是电路图? 加热线圈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最下面是电路图? 加热线圈几圈?

按下面的电路图制作,加热线圈3mm铜线在30mm塑料管上绕10匝,中间抽头,实际上是两个5匝线圈。感谢加分鼓励。

5匝×2

5匝×2

楼主:
打算做钎焊,现在功率达不到,打算提高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算做钎焊,现在功率达不到,打算提高功率。

好主意,去弄个老式的电焊机做电源估计能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主意,去弄个老式的电焊机做电源估计能成

谢谢提醒了俺,老式电焊机还真有,扁铜线绕制的,回头试试。

网友:
不错,有时间弄个来玩玩!

网友B:
这个频率多高的?会不会对人体辐射?

网友C:
我以前做了一个无抽头的,失败了。最好用铜管,功率加大的时候也还散热,可以通水,还有高频都有趋肤效应,比用铜线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频率多高的?会不会对人体辐射?

实测谐振电容两端约146Khz,辐射可以忽略。

谐振电容两端波形与频率

谐振电容两端波形与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做了一个无抽头的,失败了。最好用铜管,功率加大的时候也还散热,可以通水,还有高频都有趋肤效应, ...

以后也打算做无抽头的,铜管是空调紫铜管,还没有绕好。

网友:
谢谢分享,火山不少视频就是没有电路。

网友:
波形还不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了俺,老式电焊机还真有,扁铜线绕制的,回头试试。

焊机电压一般输出电压在60-70V。注意你的元件耐压问题。

网友:
还想问一下。如果直接用IGBT直流焊机行吗。这类焊机输出电压70多 伏。但工作时电压会降到30伏左右。注意,焊机均属于调电流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做钎焊,现在功率达不到,打算提高功率。

管子可以并联用

网友:
做这个打算干什么?现在的地条钢好像基本都是中频炉。

网友(2018-12-16):
我做了一个搭棚的,用的12V电源工作时4A电流左右,试了一下还可以,如果把电压加高功率应该会大,一会上个图给大家参考,我这个是一个线圈的。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把图发上去,谁能告诉我怎么发图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这个是原理图,实物图一会去拍

网友:
应该是这样发的吧

网友:
学玩这个有点意思,以后没准能用到。

网友:
刚刚通电测试的,把一个小铁给弄通红

网友:
现在手头没有稳压二极管,加2个稳压二极管把电压升到30左右应试很爽

网友:
收藏了以后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2019-05-31):
也要做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D:
有没有多管子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多管子的电路图?

有个4管子的电路图,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打铁了

网友:
请问初级线圈匝数及绕法

网友(2019-11-28):
这个要收藏,有时间来做一个玩玩

网友:
zvs网上玩的各有不同,支持纯玩娱乐

网友:
那几个管子可以用IGBT模块吗?手头有很多模块

网友(2022-11-19):
引用 楼主:
以后也打算做无抽头的,铜管是空调紫铜管,还没有绕好。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请教:

1: 电源输出的电流电压稳定时, 谐振电容的频率是不是越高,加热速度愉快?  如果是的话, 该如何提高这个频率呢?
2: 有的做的是一个整体线圈,有的人做的是中间抽头(两个线圈), 是不是两个线圈的加热速度优于单线圈?
3:  大家都在说ZVS是中频, 如何做成高频呢?   是不是用220V 电压做电源输入的 比 通信电源输入的 效率高些?

因为我是看到很多人做的6管 3000瓦的视频,加热比较慢, 有个别的高人做的,  一寸(直径33mm)的钢管水管 不到十秒就红了, 不知道这其中加热如此之快的奥妙在哪里, 请给予指导

网友:
楼上的,中频感应加热,应该是相对安全。不要盲目尝试玩高频。加热快速。是因为它的加热电流大。如果按照楼主提供的电路参数来做一台成品机器,它的电气参数决定了它的功率范围。12v 10A ,功率限制在120瓦。提升电源输入到40v 10A ,最大功率就是400瓦。从此可以看出:功率越大,加热越快!原理,与家用电磁炉加热原理类似,不过电磁炉直接使用220v 市电。功率恒定时,电压越高,所需电流小,相应的线材截面积就可以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