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强力胶修补6.5英寸喇叭皮边裂缝实验

楼主(2018-05-29):
用了二十年的音箱,每边低音单元是用二只6.5英寸喇叭,最近发现左右二边都有一个喇叭橡皮边裂开了,本来想自己换盆,后来想想可否用强力胶修补一下,星期六休息下午决定实验,就用牙签蘸点强力胶涂抹到喇叭橡皮边裂开的缝隙上,用手仔细复位,效果见照片,让他自然干了二天,今天开机试听还可以,没有破盆的嚓嚓的吵声!就是不知道能使用多久?

要修补的音响喇叭

要修补的音响喇叭

修补喇叭的强力胶

修补喇叭的强力胶

左边第二个6.5英寸修补好的喇叭

左边第二个6.5英寸修补好的喇叭

右边第二只好的喇叭...

右边第二只好的喇叭...

网友:
如果可从背面伸入加胶签,那就完全看不到补胶如新了

网友:
建议用黑色的常温固化硅橡胶粘,固化后柔软有弹性,应该能用时间长点。

网友:
602胶水 更加适合

网友:
我也用木工用的百得胶粘过,胶干了有弹性用了一年没裂开。

网友:
我也用百得胶补过,还行,能用.能拆开,在反面托住粘合,更好!

网友:
鱼珠牌万能胶粘这也不错,最好从里面粘,这样好看一些

网友:
我也才干过这活儿。2000年买的一对惠威M1实木版本,喇叭折环也是这样,齐齐的开裂了

网友:
鱼珠胶干了以后时间长了会粉化

网友:
弄点氯丁胶,喇叭平放,沿橡皮边均匀涂抹一层待干后再抹一层试试,氯丁胶具有柔软性在保证皮边连接同时皮边的弹性也不至改变过大,喇叭实际参数改变也不至过大。当然这只适合我这样轻度发烧的“穷烧友',高烧者要求颇高建议还是换新吧!

网友:
橡皮边,泡末边不贵,用油漆稀释剂清除原边,用氯丁胶粘上就可以了,不过一定要对正,不然会擦音圈

网友:
我一般用立时得,在喇叭的后面上胶水,

网友A:
都破成这样了,还不如直接换边。换边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破成这样了,还不如直接换边。换边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一对爱华好喇叭,就是对换圈的评估太悲观了,废了。

网友:
别的地方还会开裂,不如直接换边!

网友:
换边很容易的,没想象那样难,涂上胶小心放上去,其中的斜势很抿缝的,如果纸盆有点斜就打开防尘帽插片固定,待胶干了位置就固定了,再按上防尘帽就像新的一样,看着也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