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鼓3T3来了

楼主(2018-05-29):
经过连续奋战,我想做的带鼓波段开关的仿春雷3T3四波调幅收音机终于做出来了。和红灯745比较了一下,灵敏度平手,选择性3T3略好于745,底燥3T3好过745,调试难度平手,线圈制作3T3容易点。整个制作难度3T3要大些。由于没有3T3的中周,高频线圈的数据,中中我用TTF-2-1和TTF-2-3带用。中波单元的一高一振线圈不能用原短波线圈的骨架,只好用了2个7X7 的中周骨架,没想效果杠杠的。一句话3T3好玩,值得出力去认真制作。下一步准备将机架重做。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转鼓开关做得很棒。
这几天坛里老师讨论3t3,我也受到蛊惑好好看了看。
我觉得3t3牛在亮点有两点:1、场效应管级联高放,做到了高信噪比的输入级;2、采用了军机的陶瓷滤波器,有极高的选择性同时进一步提高灵敏度和信噪比。
我觉得您所用的滤波器只能达到普通收音机的选择性,不能完全体现3T3的效果。
我对军机陶瓷滤波器感兴趣了照着3T3图片从网上买来几个。发现有5kHz带宽的和2.5kHz带宽的。2.5kHz带宽的用于SSB,普通收音机用不上。5kHz带宽的简单扫频如下:

扫频时未做阻抗匹配,估计匹配后插入损耗在6DB以下,选择性在60DB以上(对比参数6DB/60DB的村田滤波器插损更小,选择性更高),只是个头很大。
我个人经验好点儿的收音机收台多少主要受限于选择性。紧挨着的强台和弱台要想分开很不容易,我试过上海312和牡丹743分不开;PL600也分不开;乐信RP2100宽带分不开,窄带能分开但干扰还是很大(rp2100号称窄带选择性60db)。我相信军机和3T3能分开。

当然用军机陶瓷滤波器的坏处就是带宽窄,声音应该会受影响。3T3应该是选择接收性能优先。我们自己就看怎么取舍了。

网友:
有点乱再好好整理一下!

网友:
如果没有自激,说明高放调谐没有调整到位。
如果自激了,说明屏蔽没有到位。

网友:
牛逼啊,高手啊,最佩服的是可变电容器的联动

网友:
用业余之力做出了军机性能, 希望楼主坚持到底, 做出特级收音机指标。

网友:
很给力!祝贺仿制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转鼓开关做得很棒。
这几天坛里老师讨论3t3,我也受到蛊惑好好看了看。
我觉得3t3牛在 ...

请问,选择性60db是什么概念啊,不是矩形系数吗,怎么换算呀,谢谢

网友:
转鼓也是自己做的,厉害。重新整理一下,效果会更好,也好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转鼓开关做得很棒。
这几天坛里老师讨论3t3,我也受到蛊惑好好看了看。
我觉得3t3牛在 ...

军机陶瓷滤波器啊,在哪搞到的?是什么型号,对这东西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选择性60db是什么概念啊,不是矩形系数吗,怎么换算呀,谢谢

不好意思是我说话不严谨,陶瓷滤波器通常标称带外衰减量吧。
我通常关心收音机的单信号选择性,也就关注陶瓷滤波器的10kHz频偏的衰减量,就拿这个和中心的衰减量求差当作选择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军机陶瓷滤波器啊,在哪搞到的?是什么型号,对这东西感兴趣。

就是这种东西

楼主:
想单说下转鼓,虽说其貌不扬,性能一点不含糊,手起刀落,切换过程干脆利落,没有一点多余的嚓嚓声。调好台后,切开再回来,台不偏频,说明触点接触良好,琴键开关切换有跑台出现。最好玩是各单元是独立的,互不牵扯,想换想调参数不比大动干戈。就是体态太丰占地。

网友:
就是一个牛!

网友:
就是三个犇!!!

楼主(2018-07-20):
不动不舒服,把转鼓3T3折腾一下。

楼主:
还没有合适的机壳,给3T3搞了个障板玩,效果不错,没有机壳的音染,好听。

网友A:
感觉喇叭有点儿对不住机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动不舒服,把转鼓3T3折腾一下。

中放看上去很弱, 才2个中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合适的机壳,给3T3搞了个障板玩,效果不错,没有机壳的音染,好听。

人靠衣装, 机靠箱装, 入箱了就上档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喇叭有点儿对不住机芯

先生最好换个钴磁喇叭。一来对外界的影响会变小,长期使用其附近的中周、磁棒、高频天线、振荡线圈不会受被磁化的影响。二来长期使用音质不会变坏许多。

网友(2019-12-21):
这东西太珍贵了,有货源吗.

网友D:
ysh老师您好。我也正在做3t3.想先请教一下。[中波单元的一高一振线圈不能用原短波线圈的骨架,只好用了2个7X7 的中周骨架,没想效果杠杠的]            两个钱圈的线径和圈数是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ysh老师您好。我也正在做3t3.想先请教一下。[中波单元的一高一振线圈不能用原短波线圈的骨架,只好用了2个7 ...

线径0.08,匝数要按您所用磁芯绕到合适的电感量,比如中波,340P 可变电容,265UH的样子。所以不能确定多少匝。

网友E:
引用 楼主:
线径0.08,匝数要按您所用磁芯绕到合适的电感量,比如中波,340P 可变电容,265UH的样子。所以不能确定多 ...

你好~

你的三连是3X340P的么?

俺的看似与你的一样但俺测是3X360P左右~

不知是否测量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你的三连是3X340P的么?

你好,实测为330-335PX3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实测为330-335PX3样子。

怪了~

俺的3X360P左右~

在测下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实测为330-335PX3样子。

方便给个花瓣片处的特写~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线径0.08,匝数要按您所用磁芯绕到合适的电感量,比如中波,340P 可变电容,265UH的样子。所以不能确定多 ...

谢谢ysh老师。我的三联,其中两个是390 另一联是450怎么用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ysh老师。我的三联,其中两个是390 另一联是450怎么用好    ?谢谢

这个我就说不好了,要就把450也改成390P,跟踪的问题可能要自己重新算过,要求不高用390PX3估计也行。

网友:
先这样走下去吧,能出声再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便给个花瓣片处的特写~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网友:
减速装置真好哦

网友(2024-02-15):
好像139接收机的三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