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定时描座故障

楼主(2018-05-29):
电动车充电用的,以前正常,设定几小时后自动切断,但是现在通电后无输出,需要拍一拍才行,拆开了用手机发贴上不了图,排除线路问题,基本可以断定是继电器的内部问题,轻轻拍就正常,不知道我判断的对不对?

补充内容 (2018-5-31 11:05):
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修好了,总结一下:开始以为是线路接触不好,检查未发现问题,继而怀疑是继电器故障,发帖后老师们认为是电容故障,替换电解电容问题依旧,替换CCB电容后故障消除。

网友A:
1,照片可以通过QQ或者微信先发送一次,再保存下来,就会被压缩小了,可以在论坛发了。2,如果有万用表可以量一下继电器线圈引脚上有没有电压来判断电路的好坏,也可以把继电器拆下来用薄刀片沿外壳边缘缝隙慢慢撬开,看看是线圈引线的问题还是触点烧蚀了,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照片可以通过QQ或者微信先发送一次,再保存下来,就会被压缩小了,可以在论坛发了。2,如果有万用表可以量 ...

好办法,图发上来了,谢谢
有万用表,测过了,输出无电压,轻轻拍拍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动继电器,量一下继电器工作电压吧,有很多是降压电容容量下降继电器工作电压不够吸合无力,拍一下等 ...

请问继电器工作电压是量这个位置吗?多少是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继电器工作电压是量这个位置吗?多少是正常?

继电器最下面有标注: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量这2点,继电器工作电压在继电器上有标,看一下有没有?或把继电器正面有字的拍张照片看看

好的,如果工作电压正常的话就是继电器的问题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最下面有标注:24v。

是,是标的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刚才手机看帖,没有看到你上面的图,继电器工作电压是24V,只要在22V以上电压就是正常的,就考 ...

好的,明白,

刚刚测了,不知道为什么:不论有无输出,此处电压都是13-14V左右,不是24V

楼主:
查得T73共工作电压为12V,实测13V左右,看起来还是继电器内部的问题了

楼主:
网上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测一下这2点电压是多少?

这2点无论有无输出都是17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2点无论有无输出都是17V左右

这个电容容量变小了,总电压太低,无法驱动继电器线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容量变小了,总电压太低,无法驱动继电器线圈了

可是,为什么轻轻拍打一下就好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容量变小了,总电压太低,无法驱动继电器线圈了

上面标着CBB22   400V274J,请问怎么测这个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274吗?也就是0.27UF?一般用的是105,1UF,这样,你先换一个一样的上去,不行慢慢加大容量,还有 ...

好,是50V47uf的,我先换这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容量变小了,总电压太低,无法驱动继电器线圈了

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274吗?也就是0.27UF?一般用的是105,1UF,这样,你先换一个一样的上去,不行慢慢加大容量,还有 ...

换了个,还是17V,问题依旧,看来不关这个,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的是滤波电容,现在排除了没有问题,那肯定是前面的降压电容问题了,换吧,或者并联一个上去判断~

就是这个CBB22 400V274J吗?暂时找不到代换的,我用指针万用表RX1档测,表针稍微往右动一点,然后就停在那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