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移动电源

楼主(2018-05-29):
从垃圾老哪里捡了三个移动电源,都是山寨的,两个假的小米,其中一个电池都坏掉了,放弃,另外一个输出USB和电量测试开关生锈了,更换USB插座和电量测试开关后测试没啥毛病。
最后一个假三星,超薄仿移动硬盘外观,里面是用一个锂电池板,测试不能充电,可以放电,短接锈死的电量开关无反应,以为TP4351B挂掉了,在淘宝买了几个,换上故障依旧,只好找PDF来研究一下,TP4351B的外围很简单,板子上实际只使用了一个输出电容,一个电池滤波电容,两个电阻,四个灯,一个输出USB,一个输入USB,外加一个电量开关,测试检查电阻阻值正常,电容无漏电,新旧IC故障一样,估计芯片都是好的,打线路到四个LED,其中有两个灯短路,一个灯假焊,拆掉短路的LED用直流电源加电到电池输入,按电量测试灯会亮,断电后,补上两个白色贴片LED,并将假焊的LED补焊好,上电池,测试充电放电功能正常,电量显示正常,

网友:
不错,废物利用,,又可以用了。

网友:
矿坛高手在民间,废物利用,佩服佩服

网友:
对笔记本电脑换电芯有经验吗

网友:
高手,高手在民间。

网友:
我有三个,一个坏了,拆出电池给宜家的电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