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买到一台进口刨冰机,通电不工作

楼主(2018-05-30):
地摊买到了一台刨冰机,通电指示灯亮,但是电机没反应,谁修过这种机器,不知道是否缺零件,看样子不缺。官方部件列表见pdf文件。

我测了一下电容,esr和容量应该都没问题。
内部拆开样子很简单。一个电机,4线(两黄两黑,黄的接电容,黑的一条接开关,一条悬空没接)
请教电机该如何测试好坏呢?还是里面缺零件。
看了开关的接线,怀疑有人拆开重新插过线,插错了,电源线有一条悬空了

这种电机应该是这种电路图吧?

内部

内部

外观

外观

lista ricambi T60.pdf

part list

楼主:
又测试了一下电机的四条线,两条黄色线(用Y,YR代替),两条黑色线(用b,bR代替).它们之间的阻值关系如图:

这电机的绕组是怎样的电路图?

楼主:
仔细对了一下pdf文件,发现应该缺零件了。。。部件4. RTRT60002这个套件在机器内部没看见。好像是拉线开关。

楼主:
google找到了这玩意,果然缺:
:RTRT60002配件

网友A:
就是主绕组18.3,付绕组25.8,电容两端也就是两绕组串联为44欧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安全连锁开关

淘宝逛了一早上,看了很多国产刨冰机,发现都是用的“微动开关”,而且国产是安装在手柄处,弹簧控制,感觉不太靠谱。但这个意大利产的是通过多股钢丝绳(类似自行车闸线内芯)来连接机壳内部控制, 我觉得“行程开关”适合这种场景。现在就差正确接线了。对交流电机一点都不了解。

国产的安装方式:

打算替换的开关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主绕组18.3,付绕组25.8,电容两端也就是两绕组串联为44欧就对了。

是这种接线方式么?

网友C:
折腾好了也用不大上,追求折腾过程的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种接线方式么?

我是根据图一来说的,不知道实际接线。
我觉得要判断电机是否正常应该很容易吧?顺着电源检查,跳过联动开关,接上电源应该会转动,当然要保证安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折腾好了也用不大上,追求折腾过程的乐趣

论坛原来收过一个国产的,夏天给孩子做了2次,就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原来收过一个国产的,夏天给孩子做了2次,就吃灰了

主要是看这玩意淘宝网价格比较贵,卖5000¥,想折腾折腾,结果一看淘宝,国产的199¥,虽然看起来比较单薄

网友:
既然通电不工作那就让他不通电工作不就得了,有什么好纠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