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帖,两个AGC电路请教

楼主(2018-05-30):
新人,第一次发帖,如果发错区,还望版主海涵。
不多说,直接上电路图,还望大神不吝赐教!
基本原理可以看懂,但是用公式去计算却有点无从下手,想请大神推导一波,谢谢。
这是第二个,通过改变JFET的Rds来控制增益,想请教大神如果公式计算,这里的Rds该怎么取,谢谢。
最后祝所有人幸福,谢谢大家,打扰了。

楼主:
大神快出来

网友A:
首先问你个问题,Rds是什么?和什么量有关?明白这个就不会提Rds怎么取这种问题了
Ps:就第二个图来说,右下三个运放一通操作,竟然只为了改变输入电阻的分压比…感觉这是个用于实验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问你个问题,Rds是什么?和什么量有关?明白这个就不会提Rds怎么取这种问题了
Ps:就第二个图来说,右 ...

感谢回复,电路2是书上的一个电路,之所以问Rds怎么取,是因为我看到和这个差不多的一个电路,也是控制栅极电压改变Rds,但是人家在用公式计算时直接就用了Rds的值,所以我想问下在这里Rds应该怎么取,或者怎么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电路2是书上的一个电路,之所以问Rds怎么取,是因为我看到和这个差不多的一个电路,也是控制栅 ...

查数据表,通过曲线可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数据表,通过曲线可知

大神能不能详细点
非常感谢

楼主:
有时间的大神帮帮忙,可红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时间的大神帮帮忙,可红包

查询场效应管的转移特性曲线,

看到:VDS接近0V的位置,再看VGS的变化趋势,和纵轴的ID电流值,

让Vgs选择一个点固定;则,rds = VDS/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询场效应管的转移特性曲线,

看到:VDS接近0V的位置,再看VGS的变化趋势,和纵轴的ID电流值,

大神可不可以加我QQ 详细说下

楼主:
有么有人指导下电路一 感激不尽

网友:
先去看一下书,明白场效应管的变阻区和恒流区分别都在哪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