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机

楼主(2018-05-30):
红星机,结构都一样,模样见高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古为今用很好的典范。能提高新朋友对老机的热爱,又能使无线技术发扬光大,就像当年革命样板戏的作用一 ...

贾老师,这是蓝牙模块的链接,我就是用的这种,很小巧,蓝牙音频接收器模板 立体声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模块用五伏供电,用6V的话串两个4001应该是可以的。最少只需要连四根线就可以用了,有一个LED发光管指示灯。链接网页上有说明,很简单的。老电子管机一般都有照明绕组,整流稳压后就可以了,注意断开原来的接地,整流后负极接地。144机拾音按键还有两个开关空位,用离高压远点的那个,按下拾音键给蓝牙供电,信号接到拾音座上就行。您搞这个还不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这是海燕D322-1

这是海燕D322-1

144机

144机

网友B:
漂亮,贾老师,能看看后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贾老师,能看看后背么?

都一样,都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一个建议,这类老鸡肚子里加个蓝牙接收器,如何?

我也想在老机里加装蓝牙接收器,但是不知道怎么弄呢,还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一个建议,这类老鸡肚子里加个蓝牙接收器,如何?

那还是老机吗。蓝牙那都可以装吗。

网友:
这机子外形比较漂亮。

网友:
外形比较超凡脱俗

网友:
从贾老师的帖子里学到了不可知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在老机里加装蓝牙接收器,但是不知道怎么弄呢,还望赐教

我加过几台了,144,D322-1,美多老收录机,还有一台老飞利浦也加了。像144、322之类的老电子管机,找拾音波段开关,如果有空位,用来给蓝牙模块供电当开关,如果没有空位,也可以蓝牙一直通着电,只是把信号输出加到拾音口,当波段开关打到拾音就把信号接入功放。供电用照明绕组整流稳压给蓝牙模块,但是得注意,有的照明绕组会有一端接机壳也就是接地,要断开。整流后再接把负接地。这类机一路功放,蓝牙模块两路输出信号要用电容隔离,就是蓝牙模块输出端用电容,接机器一端两路接到一起。如果是机器是立体声就不需要。还有一类机子加蓝牙很麻烦,像D322-1,这机子的猫眼灯丝和照明在一起,并且灯丝一端和阴极连一起接地,这样的话,猫眼就得加一根线,把灯丝和阴极连一起的地方断开,阴极单独到地,灯丝仍接原来的。效果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加过几台了,144,D322-1,美多老收录机,还有一台老飞利浦也加了。像144、322之类的老电子管机,找拾 ...

古为今用很好的典范。能提高新朋友对老机的热爱,又能使无线技术发扬光大,就像当年革命样板戏的作用一样。即宣传了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又发扬了传统的京剧艺术,但新老技术都通的不多,我就是老机没问题,蓝牙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得学,谢谢,我想试试,请提供蓝牙模块型号。6付蓝牙电源用普通6付直流电源可否(如收音充电器)。

楼主:
模块已买,到货后。还得请你指导。、我想先在有源音箱上试试。由浅至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贾老师,这是蓝牙模块的链接,我就是用的这种,很小巧,蓝牙音频接收器模板 立体声https://item.taobao.c ...

模块已购买,到货后还得请你指导先在有源音箱上试,徐徐渐进,在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已购买,到货后还得请你指导先在有源音箱上试,徐徐渐进,在上机。

您一试就知道,很好装。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玩…

网友:
真不错羡慕啊,楼主的宝贝疙瘩就是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贾老师,这是蓝牙模块的链接,我就是用的这种,很小巧,蓝牙音频接收器模板 立体声https://item.taobao.c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而且那么详细,这样可以发挥老机的音质醇厚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而且那么详细,这样可以发挥老机的音质醇厚的特点。

朋友模块已到,请指导接线,最好来一接线图,我先用有源音箱一试,谢谢。还有俩电解一个单阻一个指示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贾老师,这是蓝牙模块的链接,我就是用的这种,很小巧,蓝牙音频接收器模板 立体声https://item.taobao.c ...

好水平,值得学习,自已没有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而且那么详细,这样可以发挥老机的音质醇厚的特点。

图有了,谢谢。

网友:
加个这个模块有没有卵用,到时候好不好卖

网友A:
贾老师,整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贾老师,整的怎么样了?

整完了我把那模块装到冲电器里了,用那台机都行。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19105471谢谢。

网友:
这种东西是越来越少了

网友:
好漂亮 的 鸡鸡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