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幕布

楼主(2018-05-30):
想问下投影幕布和白墙区别究竟有多大?

网友:
要看什么幕布了,普通的白塑幕布和白墙差不多,听说抗光幕效果不错,只是有方向性。

网友A:
1.投影投在白墙上没有屏幕的感觉,总感觉和影院差点什么。
2.有这种心理的人其实不在少数,因为我们习惯了电视有边框,影院有边界的感觉,投在白墙上的画面,突然缺少了边界,让人失去了一种秩序感。
3.家里在装修时没有规划投射位置,要么挂了电视、要么贴了墙纸,要么刷了彩色墙面或者墙面不平整,需要幕布做一个投射平面。给投影配一个幕布能提高增益,减少环境光对画面观感的影响,这也是幕布最大的作用。

投影的幕布定向反射的光线越多,亮度增益越高,但是可视角度就会下降;反之,越接近漫反射,亮度增益就越小,但是可视角度会增加,所以在选择幕布时,就要权衡亮度与可视角度的不同需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幕布。

楼主:
学习了,我总觉得差不多

网友:
5楼说的对!!!

楼主:
看样子还是买个幕布效果好!

网友:
我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这样看来还是买个幕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投影投在白墙上没有屏幕的感觉,总感觉和影院差点什么。
2.有这种心理的人其实不在少数,因为我们习惯了 ...

幕布那一种的比较经济实用,主要是家用

网友:
亮度对比度都大不相同!不对比不知道!过去一直在白墙上投影,最近从论坛买了一套百寸电动幕,效果真不错

楼主:
百寸电动幕,在那收的,还有没。有意弄一个看看

网友(2018-08-05):
好的屏幕,比投影机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