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有一个声道时不时会有杂音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8-05-30):
本人新手一枚,感觉遇到这个网站真是相见恨晚啊,很难得看到这么多真心讨论技术的大神。
前段时间我搬了新家,朋友送我一台雅马哈RX-V320功放,还有好几个音响,都是他淘汰下来的,虽然是旧的,但是情谊无限还是觉得挺珍贵的,以前没有关注过这些东西,觉得能听个响就行了,但是听了这个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天天上网就是看音响,看功放。。。

好了言归正题,有2个问题想请教大神们:
1:最近在使用过程中,时不时的左边声道会刺啦刺啦响,就类似破音那种,起初以为是音响问题,后来左右音响调换后问题还是会出现,还是左声道刺啦刺啦响,每次都是同一个声道出问题,所以猜测应该不是音响问题,应该是功放某个地方有问题,但自己没有专业知识,还向各位请教是哪里有问题,需要更换原件或是什么东西。
2:还有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是功放问题还是音响或是分频器问题,就是经常会有一个声道不响,可能是左声道,也可能是右声道,但是把声音开大,再开大,然后就响了,再调回原来的音量就正常响,就感觉需要用高电压冲一下才响那种感觉,请大神赐教。

下面再补充一下,功放是5.1的,目前只接了左右2个主音箱和一个中置,没有接环绕和低音,平常使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开在5.1声道,就是pro logic那一档,偶尔会使用双声道,就是effect off,因为看到这里很多专业的人,就忍不住来请教大家了,还请各位能够指点一二,感谢感谢!

网友A:
我的是小声音一边声道响,调声音大两边都响,换了个电位器好了

网友:
这个论坛风气就是很棒。给你个建议,把现象录下来放到优酷,大家很容易给你意见了。

噪音原因很多最好播放视频。。。。。。如果电位器的交联电容漏电也会导致。。。。简单的电位器问题,稀薄机油渗入就可以处理。

网友B:
根据描述我怀疑是音量电位器里左声道的电阻膜脏了,要么换一个新的,要么小心的拆开擦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都是各转换开关和音量音调电位器的问题,为了稳妥,建议把上述这些全部清洗一遍

网友:
输出继电器

网友:
这种情况多是输出继电器触点老化,更换新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将输入插孔短路看是否还咔咔响,如响是外电路的问题,不响了是机子毛病,        机子打开在关键的节点 一级级的用电容短路,很快就会查到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描述我怀疑是音量电位器里左声道的电阻膜脏了,要么换一个新的,要么小心的拆开擦一下

谢谢大神,这个似乎比较好操作,我回去擦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输入插孔短路看是否还咔咔响,如响是外电路的问题,不响了是机子毛病,        机子打开在关键的节点 一级级的用 ...

应该不是外路,因为嗞啦的声音会随着调节音量的大小而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外路,因为嗞啦的声音会随着调节音量的大小而改变

修理的过程就是不断地缩小故障范围的过程,静下心来很快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断续杂音的声道,  电路有虚焊点,继电器触点氧化,电解电容老化,电位器触点氧化.就这几点.

给的很详细,谢谢

楼主:
根据大神给的指示,自己拆到了这一步就拆不下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得整个更换了,要换的话应该换那一部分,去X宝没有找到同款,有人说拿除锈剂直接喷,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E:
这个水平要玩转,我看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水平要玩转,我看难

哈哈哈,我会暴力拆,从小就拆各种东西,没有专业的电子知识,就是会焊焊线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小声音一边声道响,调声音大两边都响,换了个电位器好了

对对对,我的经常也是这样,后来把电位器拆下来简单弄了一下,目前没有问题,毕竟是老机器了,等不行了再换一个

网友(2018-07-05):
俺遇到过同样问题,开盖把输出继电器按紧点,可能就好了,尤其是刚搬动过的功放机

网友:
也遇到一个声道不响,用手捏下输入端便都正常了。但故障还会出现。。。

网友(2019-02-09):
如果要擦电位器,用好点的缝纫机油最好。几滴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