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一台电子管录音机,求一份磁头放大器电路图

楼主(2018-05-30):
这个机器很不错的,但是没有磁头放大器图纸,哪位大侠可以提供?跪求

网友A:
楼主问问  正在缓冲  老师,这个就是他的作品。

网友:
用盒式磁带和磁头,那个效果能好吗?

网友:
看看这个可以不?
本电路是90年代常见的录音机磁头放大电路,选用超低噪声精密运放OPA37组成的磁头前置运放。电路能提供标准的NAB均衡.在1kHz时其电压放大倍数为50dB。音频输入信号由磁头装置拾取并送入OPA37的同相输入端,这种连接方式使运放具有高输入阻抗,即OPA37的引脚3到地可近似为开路,电路中RL、CL组成磁头的负载阻抗。应选用磁头生产厂家推荐的数值。电路中的阻、容元件应选用高质量的金属膜电阻和有机合成膜电容。

网友:
这里有自制电子管录音机的磁头放大电路与超音频震荡电路。也可以参考L601及钟声810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问  正在缓冲  老师,这个就是他的作品。

找不到“ 正在缓冲”老师啊!

楼主:
蟹蟹各位老师指点,我是想做真空管的磁头放大器,所以求一份真空管磁头放大器图纸,最好是70uS和120uS均衡切换的

网友:
帮顶,早就想做,一起交流

网友:
这个机器历害了,高手啊,,,

楼主:
在网上买了一个汽车收放机机芯,不知道如何接线实现自动翻面功能,请问哪位大哥知道如何接线?

网友(2021-05-19):
这个帖子废弃了吗?

网友:
给您找一张很老的图纸,是当年“钢丝录音机”的

分成两部分,清晰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