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Q7 和 6G2 做功放前级 哪个声音好听?

楼主(2018-05-30):
6SQ7 和 6G2 参数接近,好像都是筒状阳极,这样会减低一些极间电容;而6SQ7极间电容

略大于6G2 。本人没用过6SQ7 和 6G2。

请有经验的各位 说说 6SQ7 和 6G2 各自的特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6G2只有通一等级即民品,有的噪音较大,必须筛选。用于收音机还勉强,要求较高的高传真音频放大器恐怕 ...

用文字标注电子管质量等级的有非常少见的军用品,有的带有八一字样。不像用拼音字头区别等级,到处都是(J)尽管有的是后改的。
那时市面上能见到的是“特”字,其次“通1”;“通2”;“民”;“业余品”;“利用品”;还有很少见的“试制品”。通1-决不是民用品的等级。

网友B:
两者区别不大,前者话筒效应略大些,关键取决于你的功放管用什么的。

楼主:
不少人都喜欢6SQ7,而 6G2 小信号输入时 表现的也不错。。。
请有经验的各位 说说 6SQ7 和 6G2 各自的特点、优缺点。。。

网友C:
大八脚的做机好看,小7脚更适合仪器或便携机。单说声音,电路设计正确两者不应有大的区别。

网友A:
国产6G2只有通一等级即民品,有的噪音较大,必须筛选。用于收音机还勉强,要求较高的高传真音频放大器恐怕不太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区别不大,前者话筒效应略大些,关键取决于你的功放管用什么的。

谢谢白老师的指教!

就 EL34 三极管接法单端功放而言,您推荐的【6N9前级】+【6N8电压推动】+【EL34】,如果我用2只 6G2P大8脚代替1只6N9在伶听音乐时有差异吗?换言之:如果比较注重听音效果,那麽用2只 6G2P大8脚代替1只6N9值得吗?另外如果不考虑大8脚小7脚美观与否,是否可用
6G2代替6SQ7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八脚的做机好看,小7脚更适合仪器或便携机。单说声音,电路设计正确两者不应有大的区别。

谢谢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6G2只有通一等级即民品,有的噪音较大,必须筛选。用于收音机还勉强,要求较高的高传真音频放大器恐怕 ...

谢谢您的指教!如果6SQ7 买的也是民用品,是否也有噪音较大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国产6G2只有通一等级即民品,有的噪音较大,必须筛选。用于收音机还勉强,要求较高的高传真音频放大器恐怕 ...

国产6Γ2Π-K(6G2)型双二极三极管是6SQ7的蜕化管,它不仅是缩小了体积,加强了结构的牢固性,而且消除了6H2Π所有的缺点,并为今后装制各式各样的自动音量控制电路创造了有利条件。
电子管6G2的内部构造与6G2P(6SQ7)等管不同,它的两个检波小屏外面没有隔离罩,而小屏的面积较大,最易受外界电磁场的干扰,产生交流声或杂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6Γ2Π-K(6G2)型双二极三极管是6SQ7的蜕化管,它不仅是缩小了体积,加强了结构的牢固性,而且消 ...

谢谢版主的指教!如果只用6G2的三极管部分,二极管的屏极不用、 并且接地,6G2容易感应交流声的缺点能克服吗?

网友:
如果你是做推动EL—34的话,建议用双三级管子比较好,不论是大管或者小管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如果6SQ7 买的也是民用品,是否也有噪音较大问题?

尽量买全新同批军品的,质量有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白老师的指教!

就 EL34 三极管接法单端功放而言,您推荐的【6N9前级】+【6N8电压推动】+【EL ...

6G2可以替代6SQ7,该电路第二级由于输入信号电压较高,不宜用高放大系数管,但是可以改为骑马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指教!如果只用6G2的三极管部分,二极管的屏极不用、 并且接地,6G2容易感应交流声的缺点能 ...

是可以的。就是收音机用小屏采取加带屏蔽罩就克服了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