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录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8-05-30):
如题,才买了半年的明基DW1625(光雕)刻录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刻录系统光盘或者数据光盘可以,但是要刻录音乐或者视频光盘的时候就报错说刻录失败,放普通光盘看测试也没问题,就是刻录不了音乐或者视频光盘,是哪儿有问题啊

网友:
你这个是只能刻录和读取DVD±R、读取DVD-ROM,但是不能刻录或读取CD-R或Audio-CD或VCD吧?

一般这种情况是光头的CD读写部分有问题了,只能换光头或者换光驱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空盘是SONY单片包装的,刻录机是建兴的,从买了没刻几张盘,就是放坏了。后来又买了一个刻录机

网友:
刻录CD要用最低速,最好使用2倍速或4倍速的刻录机,如果使用高速刻录就会出现楼主说的现象,速度越高成功率越低,所以现在低速刻录机价格反倒贵起来了

网友:
你用的是那种刻录软件啊

网友:
看上去象软件问题。与刻录速度没象关系吧。当然用低速刻不容易刻坏盘

网友:
不奇诡,挑盘了,光头老化,先是刻录中途失败,逐渐不认cd盘,我用nero.

网友:
可能是格式问题,按道理能刻系统盘数据盘就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