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感线圈还是很有效的

楼主(2018-05-30):
小磁环矿机很好用,配上蹭来的天线,效果还可以,但是也有缺憾,就是中波低端灵敏度提不上去,天线线圈如果多了,耦合紧,低端灵敏度会上升,但是选择性会下降。矛盾呀。

想起一个介绍,就是收音机磁棒上的加感线圈,垂直放置,只加感,不耦合,会提高低端灵敏度。   想想,其实就像一个陷波器,不调谐在某频段。

还想起,天线明明相当于长天线,低端灵敏度上不去,说明跟电路不够匹配,天线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想起很多矿友的天线电路都加上陷波器,意思主要是消去某强台的干扰。我也用过,其实它应该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还可以提高中低端灵敏度。就是,它既可以消除某台,也可以增强某台。  这样就发挥了长天线的潜力。

立即开始试验,验证。

小磁环矿机天线线圈串入一个小电感,同时该电感也并上一个空气可变,调节此可变,中低端台可增强,也可消除到无声。不过这次我们要的是低端台被大大增强的效果,十分明显。优点是可以针对某台,缺点是调节麻烦,调两个可变。

网友A:
楼主来几张图让大家欣赏欣赏吧

网友:
天线馈线端绕上几圈差不多也能达到目的吧?

网友B:
看你长天线有多长吧。一般来说,天线长度在8米或更长一些的,对地电容大致上在(40~140)pF范围,加感线圈的电感量在500uH左右,提升的频率中心位置大概是756KHz上下。若天线短于8米,则电感量还要加大。

网友C:
天线串入可调电感也可以

网友D:
这种方法在提升颏率低端电路匹配效果很好,超过1000KHz以上效果就差了。

网友C:
测量出天地线之间电容,计算出电感范围可以使高低端效率最大化
例如天地线之间电容100p  电感可在100----900uh之间调谐

网友E:
磁环天线回路串接一陷波电路的可变电容,对中波中低频弱台提升有效,从自已的使用效果看用做为音量调节(夜深催眠)爽的更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长天线有多长吧。一般来说,天线长度在8米或更长一些的,对地电容大致上在(40~140)pF范围,加感线圈的 ...

我的天线是蹭来的,相当于很长。加感线圈大约200uh,但是我配了330X3=990P的可变,提升频率可以低于500kh.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串入可调电感也可以

串可调电感没试过,还是加大可变调节方便,范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法在提升颏率低端电路匹配效果很好,超过1000KHz以上效果就差了。

非常对  !

加感后对高端有损失,对中低端效果明显,其实就是更匹配,更能发挥天线的效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出天地线之间电容,计算出电感范围可以使高低端效率最大化
例如天地线之间电容100p  电感可在100----9 ...

我的天线可能算太长的,加感后低端效率提升了,高端会损失大,但是又无法改变天线长度,解决的办法是再串入一个小可变,把天线电容降下来,有了它,适当调节,可以兼顾高,低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法在提升颏率低端电路匹配效果很好,超过1000KHz以上效果就差了。

其实原因还是磁环式矿机天线线圈圈数不宜太多造成的,多了,强耦合,低端好,高端差,易混台。少了,对低端不利。

这个加感线圈在电路中很常用,就是调节匹配的,也叫天调,也叫陷波器,意思都差不多。   但是很多人玩矿机,不管天线多长多短,直接接入就算了事,混台了就想法子加抽头,或者分离式减少耦合,都是为了提升效果,用加感只是另一种方法,复杂些,但是更容易兼顾。这里我单独提出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环天线回路串接一陷波电路的可变电容,对中波中低频弱台提升有效,从自已的使用效果看用做为音量调节(夜 ...

是的,效果很爽 !  相当于一个音量调节器,可以调节到哇哇震耳,也可以调节到微微轻轻,甚至消失。 弱台提升,强台减弱, 很值得大家都试试。

网友F:
请贴上您实验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贴上您实验的电路图。

好吧,画了一个。如图。其实都是无奈,为了提高一点选择性,又让牺牲的低端高一些。

先调节C2,到容量较少的状态,这样选择性会好一些,尤其高端。但是信号会被衰减。

再调节C3选台,到低端自己想提升的某台频率点。

再调节C1(L1就是加感线圈),调节C1逐渐增大容量,某台会声音增大。如果调节过头,此台就消失无声了。

如果C2足够小些,再转动C3选其它电台时选择性会好些。

任何电路都不是万能的,有利就有弊,不改天线不抽头还要提高选择性还要提升信号只能瞎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来几张图让大家欣赏欣赏吧

您好! 图已发,在16楼。

楼主:
如果只串入C2,也可以提高高端的选择性,但是同时低端信号也被衰减。

如果什么都不串,天线直接接入,高端选择性会差些,低端信号强。长天线的缺点。不过大家还是希望有长天线,毕竟信号强,玩的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图已发,在16楼。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画了一个。如图。其实都是无奈,为了提高一点选择性,又让牺牲的低端高一些。

先调节C2,到容量 ...

谢谢贴图,相互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