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的中波磁棒及线圈能直接用来制作636单管机么?

楼主(2018-05-31):
看大家都制作636单管机,也想试试,找了一些零件,其中有在坏的中波、调频收音机上拆的中波磁棒及线圈,问一下,能直接用来制作636单管机么?谢谢!

网友:
线圈的匝数是看你用的多大的单联决定,拆了重新绕就好了

楼主:
磁棒长度10厘米,线圈没有数,看起来绕的很整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棒长度10厘米,线圈没有数,看起来绕的很整齐。

完全可以用在单管机上,100T左右的电感量640uH配141P的可变电容,80-90T的电感量335uH配270P的可变电容。

网友:
你把磁棒和可变整套拆下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
当然可以用,只是如果可变电容容量不同,频率范围不同罢了,但这可以通过串联并联电容解决的。

网友:
老机的中波磁棒、线圈及可变,直接搬过来使用。IC机有必要梳理一下再用,IC机中波线圈有三个头的,抽头为信号输出端,类似接变频管基极,另二个端接可变,抽头到边端圈数少的那个边端头,即与可变电容器连接点接到电路图次级交流旁路这个点,不可直接接地,旁路电容用到0.01uf即可。如IC机中波线圈四个头,需理出与可变电容器连接的两个头,那另二个头便是次级线圈了

网友:
可以,没什么严格要求;差的也就是频率刻度不准罢了

楼主:
还有这么多学问,谢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