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大家关于晶体管收音机的问题

楼主(2018-05-31):
我手里有几台晶体管老机子,自己打理的还算干净,状态都凑合用,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是机子在调谐时喇叭里会传出嘎巴嘎巴的电流声,看了看调谐机构没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密封联内部老化了?这玩意塑料壳如何打开修理?请大家给予帮助。我技术有限。

网友A:
        怎么空联还有塑料壳?是不是密封双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空联还有塑料壳?是不是密封双联?

对对对!我写错了。如何解决?

网友:
        如果是密封双联里面进去灰尘就会有杂音,密封双联的外壳是与底座用胶粘接的,如果要打开,就用小刀沿着外壳底部粘接部位慢慢撬开,里面动片与定片之间有有机薄膜,最好先吹吹灰尘,尽量别拆卸,如果拆卸那麻烦大了,不好装。

网友B:
打开外壳用无水乙醇泡几分钟,再拿出来转动几下试试看。

网友:
双联性能不好了

网友:
在有缝的地方注入无水酒精再反复拧动,晾干后能有所改善

网友:
双联静电,用适量95%纯酒精注射到里面,旋动几次动片后放置几天,待酒精和水分蒸发干了就可以了。不用拆开

网友C:
看了大家的回复,感觉很多人都没有实际拆过密封双联,这样回答时就有点想当然了。实际塑料密封双联的上盖打开后,再拧开四边的小螺母,地线片就可以分离出来了,这时清理干净它上面和分离后看到的接触片上的脏物就行了,清理后重新装好就好,不用动动片的。

网友:
同意十楼的说法

网友:
密封双联里面动.静片接触不良。

网友:
密封双联里面动.静片接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了大家的回复,感觉很多人都没有实际拆过密封双联,这样回答时就有点想当然了。实际塑料密封双联的上盖打 ...

非常好,原来我这样干过。很久没动过双联了。
记得用注射器或针头,沾点变压器油注到动片连接后盖的部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好,原来我这样干过。很久没动过双联了。
记得用注射器或针头,沾点变压器油注到动片连接后盖的部位 ...

是不是要清洗一下里面?油会不会导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外壳用无水乙醇泡几分钟,再拿出来转动几下试试看。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密封双联内部有静电了,只能更换!不过也能维修,就是拆开用酒精清洗每一片薄膜后再安装好。你有那细心吗?

好复杂。我怕拆开了安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一个新的也就几元钱,拆开练手也可以,没多大的事。

好滴,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清洗一下里面?油会不会导致接触不良?

不会;变压器有用一点点。点到转轴针尖连接后盖部位;

注意:不用弄很多到塑料薄膜中间,这样会改变电容的介电常数的;电容量就变化了;知道后果吗?就很难说会收到什么台了

撬开外壳;
从侧面可以单独中间的顶轴针尖;
用针头沾一点变压器油;或缝纫机油;点到转轴连接部位;
来回转动几次;
应该不会卡啦卡啦的响了

仅供参考;

原来记得好像直接从后面中间冲着转轴位置,打个孔;也行;小心些应没有问题;

网友:
原理就是;动片和外接的连接片接触不好;注油可以将氧化层研磨或者冲掉一些;就是这个意思;
接触不良;我仪表就是注油;音量电位器也是;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好,原来我这样干过。很久没动过双联了。
记得用注射器或针头,沾点变压器油注到动片连接后盖的部位 ...

原装的塑料双联转轴尖用的是润滑脂,不是变压器油,变压器油太稀了,不建议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复杂。我怕拆开了安装不上。

千万别用酒精浸,除非你的密封双联的上盖掉了,否则动片是不可能有脏物进去的,浸了反倒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下面是我拆一个双联清洗的照片,不是什么难事,最难的是如果上盖粘得太紧,强行拆开可能会损坏上盖。但大多数都不会粘得太紧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就是转动轴尖接触不良,处理一下就行。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出谋划策,我有时间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