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ZY-48/50HII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8-05-31):
前两年改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原来60V,改为0-100V可调,使用很方便,只是后来带大功率负载时炸管了,修了几次也没修好。

电动车充电器改的0-100V可调

电动车充电器改的0-100V可调

考虑到有时会需要大功率的,干脆买了通讯电源来改,所以淘了个动力源48/50HII

面板

面板

内部全貌

全貌

全貌

收到时开机亮黄灯,无电压输出。拆开看8个MOS管炸了一半,焊下来测试全部坏了。刚开始没考虑到其他地方损坏,只更换了8个MOS管。
更换后开机绿灯亮几秒后又变黄灯,电压开始53.6V,之后就没有输出了。
MOS管发热厉害,拆下测试其中一个MOS管击穿报废,原因应该是前面的电路有问题,在路测量加上焊开路测量,确定是前面一个三极管内部短路引起,另一个三极管被我焊坏了。

三极管位置

三极管位置

如图:M7,M10两个,因为管子上看不到型号。不知道改用什么替换。

缺少的三极管

缺少的三极管

楼主:
电路板及原件上涂有绝缘层,焊点都需要用小刀刮下才能测量。黑色部分也是绝缘层被电烙铁加热留下的

楼主:
应该与M8\M9相同,是PNP三极管,只是不知道型号,N1\N2\N3\N4为NPN三极管。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A:
用8550贴片三极管替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8550贴片三极管替换试试

谢谢回复,把M8 M9上的胶仔细清理勉强能看出来,像是351AX,网购了个类似的,已经更换上。终于正常开机了。
改可调非常容易,替换100欧电阻为47K可调电阻就行,其他地方不用动。
有空再想办法加个表头。

网友(2022-11-05):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把M8 M9上的胶仔细清理勉强能看出来,像是351AX,网购了个类似的,已经更换上。终于正常开机了 ...

你好,改的是哪个电阻?哪块板上的R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把M8 M9上的胶仔细清理勉强能看出来,像是351AX,网购了个类似的,已经更换上。终于正常开机了 ...

请问能改电流可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