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薄膜双联修复的问题

楼主(2018-05-31):
双联旋柄能顺畅地旋转,但动片不动了,请问这样的薄膜双联还能修复吗?其他牌子的就直接扔了,但我有三个复旦的,坛里买的还是库存未用过的,想尽量修复。

网友:
定位好动片,拧紧图中红圈里的螺帽,一定要把红圈里的转轴尖头擦干净,再把附有微调的顶板装上,紧固四只螺母,装上外壳,成了

网友:
把后罩取掉,如果夹紧动片的旋杆螺母松了,紧一紧它看是否奏效。
动片穿过旋杆的孔不是正圆形的,如果曾因用力过猛把它磨圆了就较难修复了。

网友:
动片固定螺母松了。螺丝上紧了以后会发现动片旋转手感紧,这时候要使用酒精洗整个双联,然后使劲甩出酒精!待干后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这个没有搞过,来学习。

网友A:
买一个塑料双联再方便不过,但对于一个矿石机爱好者来说修好一个双联是多么的愉悦,能拆开就是自信就是有探索的精神,哪一资深的爱好者不是从修补拆装的大海中游过来的哪。矿机为我们提供了交流经验和协作的平台,丰富和开扩了眼界,回贴就是帮助,就是学习。谢楼主共享,两枚大头针是稀有绝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塑料双联再方便不过,但对于一个矿石机爱好者来说修好一个双联是多么的愉悦,能拆开就是自信就是有探 ...

经你一提醒才发现二楼的图用了大头针固定。我没用,修倒是修好了,就是第一片动片跟着有移动,且薄膜乱了,旋转时有点不顺畅。

网友:
感谢2楼的详细回帖,这个真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你一提醒才发现二楼的图用了大头针固定。我没用,修倒是修好了,就是第一片动片跟着有移动,且薄膜乱了 ...

嗨,谁让你不用大头针的,动片不先固定,螺丝一拧就移动。

实际上双联内部有四根和大头针差不多粗细的薄膜固定杆,取出一根插入动片固定孔,就可以紧螺丝了,紧完螺丝再把固定杆插回原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