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方便调工作点,做了个电位器盒。

楼主(2018-05-31):
玩分立元件收音机,免不了要调整三极管的工作点,特别是老锗管,以往我都是临时找出合适的电位器,把它接到电路上调整,麻烦不说,还常常花很多时间去找电位器。所以这次我干脆找个盒子把电位器组合在一起。

网友A:
最好再装一个表头,电流表,船型开关分两档,0-1,0-10,mA,再接出两个电流表线,就更好了

楼主:
三个电位器是串联在一起的,小电位器可以当大电位器的微调用。

楼主:
做完后才发现,其实只用两个香蕉插座就可以,不用每个电位器都分配有自己的香蕉插座,但也懒得改了。

网友B:
看见了。都是老原件。电子管收音机的旋钮现在都不好找到了。

网友:
老元件做实用的工具,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再装一个表头,电流表,船型开关分两档,0-1,0-10,mA,再接出两个电流表线,就更好了

测量电流啊,我就直接用万用表了,一直都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C:
画蛇添足,电位器焊好线,用时拿出来就是,还省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蛇添足,电位器焊好线,用时拿出来就是,还省地方。

哈哈,我原来就是这么干的,但我最后决定,还是做个盒子好,我不想再为这事翻箱倒柜了,东西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了。都是老原件。电子管收音机的旋钮现在都不好找到了。

都是以前收集的,现在能派上用场,也不错。

楼主:
本来,按书里的说法,最大的那个电位器,有500K就可以了,但我手里500k左右电位器都是指数式的,只好用一兆的电位器,好在前面两个电位器可以当微调使用,调整并不困难。

网友:
便于调试还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原来就是这么干的,但我最后决定,还是做个盒子好,我不想再为这事翻箱倒柜了,东西太多。

一点也不画蛇添足,我也是计划这么搞的一直没动手。几个不同阻值的电位器容易搞丢难的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点也不画蛇添足,我也是计划这么搞的一直没动手。几个不同阻值的电位器容易搞丢难的找

深有同感,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间不是花在了正事上,而是用于找东西了。

网友:
我也这么搞过,稍微省点事。

网友:
谢谢分享,回去做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个电位器是串联在一起的,小电位器可以当大电位器的微调用。

当初我跟你的想法一样,也是为了调工作点便捷做了一盒子。跟你的不太一样,照片没看懂三个电位器相互的关系。我的是加了个波段开关,用着也很方便。别的朋友说加个电流表倒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初我跟你的想法一样,也是为了调工作点便捷做了一盒子。跟你的不太一样,照片没看懂三个电位器相互的关 ...

我的三个电位器的串联关系和你的这个类似,调整任何一个都会影响总的阻值,也可以只使用一个或两个电位器。
你的做得很精细,文字图案都是打印的,接线也用小钩,我的就简单了,接线接到电路里是焊上去的,调整好后焊下来,和老书里所说是一个路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三个电位器的串联关系和你的这个类似,调整任何一个都会影响总的阻值,也可以只使用一个或两个电位器 ...

只要自己用着觉得方便就行,您说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自己用着觉得方便就行,您说对吧?

是啊,因地制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如买8个10档波段开关,1Ω、10Ω、100Ω、1kΩ、10kΩ、100kΩ电阻各9只,做个电阻箱。

哈哈,你这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