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故障助寻器

楼主(2018-05-31):
老的修电子管收音机的书里,常有一种叫故障助寻器的东西,它其实就是把一些常用元件装到一个盒子里,通过切换后可以临时接到收音机里,帮助判断一些元件的好坏。我对各种古老工具比较感兴趣,最近做了一个,发给大家看看。

楼主:
因为是电子管收音机用的,所以所用电阻都比较大,电容器除了最后两个比较大容量的以外,其它的都是高电压的。

网友:
纸介加云母加那几只绿色的碳膜电阻都是老原件。尤其是那几只绿色的电阻。

网友:
转换开关不太好找!

楼主:
各新老元件都是多年来收集的,最后发现其实用的不多,真有点无限垫的感觉,能拿来用着做点什么的话,那就使劲用吧。

楼主:
盒子太小,否则那几个电解电容器,我也会选用老式的。

网友A:
有它是方便。修理收音机还需要制作个故障寻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它是方便。修理收音机还需要制作个故障寻迹器。

故障寻迹器呀,做过,但它是晶体管的,现在修理收音机的时候还会使用它,也想过做电子管的,但它体积大,我的工作台前的架子已经摆不下了。

网友:
是很方便,有时间也想做一个,谢谢分享电路。

网友B:
做的很好,盘面字可打印,然后剪下来贴上会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很好,盘面字可打印,然后剪下来贴上会更漂亮!

确实如此,不过手里没打印机,如果专门为这去打印,对于我来说似乎也不值,还是手写算了。

网友C:
这么多年没有它也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年没有它也过来了。

是啊,以前没有它,我也过来了,只不过我对古老的DIY工具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把它做出来了,算是满足一下自己的恶趣味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