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的无刷电机算PLC吗

楼主(2018-05-31):
大家说说看,现在缝纫机有个400W的无刷电机,这个电机算无刷电机还是PLC电机,因为3根主线之外,还有几个线是控制速度等的,这个算什么电机呢,大家说说看

楼主:
呵呵呵,自己能力有限,只能这样描述了

网友:
最好上图看看

网友:
3根主线之外,还有几个线是控制速度等。这个应该是无刷电机,那些小线是电机换向的,有小线还有一种可能是伺服电机。这些和PLC是完全不一样的东东

网友:
PLC是可编程程序控制器的英文单词组合的缩写,和电动机没有任何关系。但是PLC也可以用来控制某些电动机。再通俗点说,PLC好比一个比电脑简单的控制核心部件。

网友:
楼主说的PLC电机,是指的步进电机?

网友:
无刷电机就是一种不带碳刷直流电机,PLC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英文缩写。

网友:
我觉得他想说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