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改造任天堂FC的问题

楼主(2018-06-01):
我的学习机年头很长了 键盘都不起作用,就拆了它,改造了下,只当游戏机玩。现在是视频输出画面特别的暗淡,音频没问题,网上查 说是视频信号弱,我看了看电路板,视频和音频输出都是通过个电阻,我要是把视频输出那的电阻绕过去,直接接到输出插座那 能不能解决画面暗的问题?还有,电源部分,能不能不用7805,在7805后面,直接接个5V的电源?

网友A:
直接供5V,前两天我就这样改过一个游戏机。注意正负极别接反了。视频问题你用镊子短路电阻两头试试,可以了再直接连通。

网友:
我记得,如果不用rf射频射出,是不用那么一堆东西的,12V进,经过7805后供给主板,然后把视频音频信号串个小电阻直连电视机

网友:
我最近也有想买个FC游戏机的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供5V,前两天我就这样改过一个游戏机。注意正负极别接反了。视频问题你用镊子短路电阻两头试试,可以了 ...

那就是说 如果视频输出那直接接电视,解决画面暗的问题的话 我可以甩掉这块板子  直接把主板过来的四根线接5V电源和电视的音视频就行了 我可以把它装进小电视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 如果视频输出那直接接电视,解决画面暗的问题的话 我可以甩掉这块板子  直接把主板过来的四根线 ...

可以的,游戏机手柄往电视机上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游戏机手柄往电视机上插吗

手柄是个问题 要是自己改造成无线就好了 不过 我是没戏

网友B:
这颗电阻短接后估计效果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颗电阻短接后估计效果不大

那就是说 有可能是有别的故障?那我怎么修呢

网友B:
这类任天堂基本都是山寨的,射频调制发射头都很差。
你的旁边两个视频输出有用吗?如果有用就用视频输出。
假如你懂线路,去换个射频盒。报废的录像机里有,但改装需要懂线路,估计你不能。
说白了,修这个游戏机已经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任天堂基本都是山寨的,射频调制发射头都很差。
你的旁边两个视频输出有用吗?如果有用就用视频输出。 ...

旁边两个不是视频输出 一个音频 一个射频 射频没试过 音频正常 不过 我绕过电阻直接视频输出 确实没用 和经过那个电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