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电器中这种缠绕接线方式,如何拆解!

楼主(2018-06-01):
维修或是打理过程中,需要将电路板彻底拆卸下来,进行彻底清洗,而这些 ”缠绕接线” 如何打开,回装电路板又如何再次缠绕好,又能保证接触良好?或是干脆取消这种接线方式,直接把线焊接到那个接线 “柱子”上,可这样有破坏了原汁原味!纠结中。。。。。。

这种缠绕接线

这种缠绕接线

缠绕接线

缠绕接线

缠绕接线

缠绕接线

缠绕接线

缠绕接线

电位器也缠绕接线

电位器也缠绕接线

网友A:
这都是小日本机子为了节省成本闹的,一个办法就是直接剪了,装时改用接插件;二是直接拆了,装时重新绕上去。

楼主:
用什么样的工具重绕?

网友:
有个好处不用烙铁了有尖嘴钳就行。

网友:
我过去在厂子修电话总机时,有一种电动式缠线器,装两节一号电池

楼主:
找了一段上了锡多股导线 缠了一下做实验,发现圆形的接线柱缠不紧,无论多大力气,都缠不紧,但六棱的接线柱能缠紧! 可以推断出四方的接线柱也能缠的紧!! 这个问题好像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我一直有疑问 ”日 本 人 “是如何缠紧的,原来带棱角的接线柱,谁都能缠紧!!

圆的米字螺丝刀,和内六方螺丝刀

圆的米字螺丝刀,和内六方螺丝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样的工具重绕?

有专用的绕线机(电动),通信机房配线架过去有绕线式的。上网找找,肯定有卖的,还有专门的拆线螺丝刀。

网友: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一绕就可以的,要有一定的力度,要用专门的电动缠绕工具才有保证。它的理论是通过足够的压力使两者之间产生分子的结合。

楼主:
搜了一下,淘 宝 有卖的,叫电动绕线枪 ,或电信绕线枪,估计因为小众,太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了一段上了锡多股导线 缠了一下做实验,发现圆形的接线柱缠不紧,无论多大力气,都缠不紧,但六棱的接线 ...

因为有菱角(硬),才会使上了锡(软)的弹性差的导线上,压出一个小小直角槽来,这个槽使导线不会沿转轴滑动,拉力越大/圈数越多越紧密;如果是没有菱角的光滑硬柱,它就卡不死,容易松动。如果导线是有很好弹性的小钢线,同样缠不紧的.....

网友:
9楼正解.这方法在家用电器上已经不用了.都改用排插了.你可直接改焊接.要想保留原来的风格,也可用镀锡线照原样绕上去,再用烙铁焊一下.单用手工绕上去是不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小日本机子为了节省成本闹的,一个办法就是直接剪了,装时改用接插件;二是直接拆了,装时重新绕上去 ...

瞎说!绕接比焊接有更高的可靠性。绕接需要专用绕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有菱角(硬),才会使上了锡(软)的弹性差的导线上,压出一个小小直角槽来,这个槽使导线不会沿转轴 ...

看来”压出的小小直角槽口” 才是关键!!

楼主:
又做了个实验,用"绑线"(带薄塑料皮的铁丝而已),相同力度缠绕在记号笔上和扳手上,松开手后,记号笔上的绑线松脱了,而扳手上绑线的没有松脱,虽然扳手上的绑线的圈数还少一些!看来还不仅仅是有”小小直角槽口“”的原因! 不仅仅!!

圆的缠玩就松脱,方的不松脱

圆的缠玩就松脱,方的不松脱

换个角度看

换个角度看

楼主:
缠绕在纯圆形物体上,一松手全松了,而缠在带棱角的物体”这一圈“能防止相邻”下一圈松“!或是互相牵制!而且缠绕时候的预紧力还在!

楼主:
实验现场全景

全景 实验现场

全景 实验现场

全景实验现场

全景实验现场

网友:
试试看:用你那个尖嘴钳子,垫上东西夹住,反方向松一点,点润滑剂,然后向上拔出。清洗后再套上,用尖嘴钳子正方向夹紧,修旧如旧。

网友:
关于绕线:必须是较粗单股线,铜线需退火。
手工绕法:用钳子夹住线(横)及柱(竖),转动即可。
绕好后用压线桶压进去的!

网友D:
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能用技术省资源就用技术;缠线是为了省解决铝线焊接问题,可节省铜线。

网友:
全拆下来换铜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瞎说!绕接比焊接有更高的可靠性。绕接需要专用绕接器。

瞎说的人说别人瞎说,楼主又没有问你绕接有什么优缺点,你是答非所问啊!再说说小日本为了省钱也是事实,用绕线机更是为了大规模生产节省成本。但这样绕的结果就是拆几次就得改焊接了,不方便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能用技术省资源就用技术;缠线是为了省解决铝线焊接问题,可节省铜线。

不能把,那个缠绕线是铝线?

网友E:
楼主所述的缠绕是一种技术工艺而已,其他都是猜想,破坏了就只能焊接了。

楼主:
看 塑壳电位器黄绿两根导线

塑壳电位器是焊接的去电路板另一侧就是缠绕的,说明是铜线

塑壳电位器是焊接的去电路板另一侧就是缠绕的,说明是铜线

网友:
我在三洋彩电里见过这种饶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所述的缠绕是一种技术工艺而已,其他都是猜想,破坏了就只能焊接了。

那个是铝线,除非换铜线;否则没法焊的。

网友F:
这种缠绕方法不是小日本用,德国人也用。其实缠绕工具很简单的,找一个细空心铁管内经比缠绕好线的大一点点,管的一头开槽(槽是引线用的)能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缠绕方法不是小日本用,德国人也用。其实缠绕工具很简单的,找一个细空心铁管内经比缠绕好线的大一点点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