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疑惑了 2AP9 1n6p哪个检波好?

楼主(2018-06-01):
水平有限  所以就没买3dq  怕是焊接废了 白忙活一场 不如稳稳的 选择二极管  毕竟是第一次做矿机  老大们给个意见
我的材料8成是废品收购站购得
来图  初步打算 二极管检波 配磁感线圈 或者直接用废弃的收音机磁棒线圈

网友A:
好的天地线非常重要

网友B:
    单问二极管哪个检波好没有实际意义,因为矿机的好是需要各部分配合,阻抗匹配很重要,不同的元件、电路适合不同的二极管。

网友C:
楼主,第三张图里面的空气可变和磁棒哪里弄来的?像是从淤泥里面找出来的
这两种二极管差不多吧?据说bat85也不错。如果是短波和FM使用Iss106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第三张图里面的空气可变和磁棒哪里弄来的?像是从淤泥里面找出来的
这两种二极管差不多吧?据说 ...

废品收购站 么  一直在吃灰  用毛刷来几下就行了    毕竟出淤泥而不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问二极管哪个检波好没有实际意义,因为矿机的好是需要各部分配合,阻抗匹配很重要,不同的元件、电路 ...

收到  我还是从简单入门吧

网友:
2AP9可以的。。。。

网友D:
ln60也不差,感觉比2AP9要清晰响亮,可能是我匹配的矿机刚好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ln60也不差,感觉比2AP9要清晰响亮,可能是我匹配的矿机刚好符合。

感谢 我就选1n60了  好获取

网友:
新人需要支持。矿石机再简单也要因材而定。先把备用材料清干理净。祝楼主早日成功收听到矿石机的广播电台。

网友:
实践岀真知,马云处二极种类多并不贵,多买几种,在同一机型试用,可得岀结果,此结果虽有参加价值,但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与甚配输出有关,也就改変不同阻抗耳机,会有不同结果。。。。。。

网友:
在信号弱时2ap9比1n60强,在信号强时,1n60又比2ap9好
找两个旧插头座一个焊上2ap9,一个焊上1n60,随时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天地线非常重要

谢谢  元件拆卸好了

楼主:
空气可变电容和磁棒已经处理  用油清理了部分锈迹

网友:
现在还有激情制作矿机的都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