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常用的6C1橡实管

楼主(2018-06-01):
有个高频振荡管想利用到FM收音上面,可惜没有管座又从来没见过管座,请前辈们发个管座看看想D个,在管上直接焊可以吗

网友A:
你发的图片不是橡实管。

楼主:
发错管子了,这个才是

网友A:
专用的管座很难找,底部用玻璃胶固定,把花生管管座拆开,用它的接触片(外面用细漆包线缠绕住)焊接引线插到管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图片不是橡实管。

是一个GT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用的管座很难找,底部用玻璃胶固定,把花生管管座拆开,用它的接触片(外面用细漆包线缠绕住)焊接引线插 ...

我们也直接焊过,当然,要注意手法。不要焊裂了玻璃。

网友:
这个是稳liu管,不是三极管6C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也有这台机器

网友:
橡子管管座很少见,直接焊线用吧,6C1J除了分布参数外电气特性同花生管6C1做调频机肯定是没问题的,6C1J可以用到约900兆

网友:
XFC-6标准信号发生器里也用了一只橡实管。

网友:
你把上面那只稳流管打碎没用也不好看,用它的管腰焊接橡实管。

网友:
我也发一个

6C1J&座

6C1J&座

楼主:
可以转让一个我吗,让它发挥余热,陪加感激。

网友: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