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DIY第二帖:中波远程接收收音机

楼主(2018-06-01):
既然是远程接收,高灵敏度和良好选择性必须要考虑。

天线:必须是谐振的外天线(天线在家里能做到远程接收么?)--环天线,单环天线貌似电感量不够,多圈也有缺点,分布电容大。有好建议么?

高放:调谐高放,用变容二极管,取代了三联空气电容的笨重的问题,还可以远程调节,使高放部分和外置天线在一起。

混频:场管平衡混频或二极管环混频

中频:高增益窄带中频,牺牲些带宽以换取选择性。

低放:一块LM386.

关键是天线,选择什么样的天线?如果选择非谐振天线倒是很简单,随意拉一根导线就可以。但收音机最重要就是天线系统,而谐振天线是效果最好的。

户外天线由于天气和风吹等物理原因,其参数会经常起变化,如果用空气可变电容同步调谐,实现同步不现实。所以用变容二极管独立调谐,能解决这个问题。

初步决定用铝棒搭一个框型的做中波天线。或根据屋外情况用导线拉一个环天线,希望空间够大,电感量够。

不多说,找前人的资料和自己的有限经验相结合,画一个电路出来先.

补充内容 (2018-6-15 15:21):
经过初步实验,谐振天线用环屏蔽天线不合适,觉得屏蔽环天线做低阻抗干扰中波天线比较好用。由于谐振的天线属于高阻,还是用磁棒比较合适。

楼主:
经过这几天的不断调试收听,终于解决了灵敏度比不上德劲1103的问题---原来是画图时马虎,把C47应该是10n错弄成100n.换成10n后灵敏度正常了,和1103对比弱台,比1103灵敏度好了,达到了我做这个收音机的预期。2018年diy第二帖宣布成了

这图是经过实验后得出的最终电路图,与原来的电路图有稍微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看不下去了,放点马后炮吧。

变容管真是不应该使用单端方式。变容管的电压-电容曲线本来就有些非 ...

背靠背的变容二极管对减少因非线性造成的三阶互调确实效应明显。
但更正一下,背靠背对改善温度对容量的变化无效

网友:
7楼用过谐振就不会这样说了

网友:
或者这样:

网友B:
哈哈,关注!我也想弄。
单环天线加个高Q电感做谐振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关注!我也想弄。
单环天线加个高Q电感做谐振怎么样?

这样思路对的。可以试试效果

网友:
环在允许条件下,尽量大些,可以减少圈数

网友:
有个参数可以参考,90cm 三圈大概是60多uh

网友:
看看附近有没有废弃的高压线塔,借来用用

网友C:
好好的机器被386给拉低了档次

网友:
磁棒上绕高Q线圈,再加个电机来遥控调节方向。(通过方向性来进一部抑制其他方向的干扰——包括同频干扰)
高频(高放、本振、混频)部分都安装在室外,低阻抗中频信号通过同轴电缆引入到室内,然后中放、检波、低放。

网友:
甚至可以考虑天线阵列——多个天线接收,然后信号合成——增强指定方向的接收信号强度,方向性更加尖锐。

网友:
调谐环形天线效果明显,就是麻烦

网友:
开阔地域拉个50米的水平长线,有效做好地线,最实际。

楼主:
画了高放和混频部分,可能有不完善的地方,恳请老师们指正。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画了高放和混频部分,可能有不完善的地方,恳请请老师们指正。

C7多余了

第一级源极跟随器的源极直流通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的机器被386给拉低了档次

LM386听中波够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级源极跟随器的源极直流通路呢?

改了,谢谢

本振放室外,考虑到一个问题:频率显示搞不定,除非从室外拉本振信号回来,这样怕得不偿失。

网友E:
最好有个指标支持一下, 如一级收音机指标, 特级收音机指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了,谢谢

本振放室外,考虑到一个问题:频率显示搞不定,除非从室外拉本振信号回来, ...

频率显示问题:
       要求高用单片机解决,当然前提是会搞单片机。数值通过低速率数据通讯方式传到室内。
       要求不高的话就利用调谐直流电压来指示——调谐电压与频率的对应关系。
本振在室内的缺点是:本振易辐射出去。

楼主:
增加了本振,继续上图,希望得到老师们的指正。

这个混频电路没有实际试过,不知道行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有个指标支持一下, 如一级收音机指标, 特级收音机指标。

上世纪的特级收音机指标我这个不是一个思路的,我对这个收音机的要求是首先需要选择性够好,第二才是灵敏度。选择性和灵敏度打败特级收音机应该没有问题。

你看不是在高放弄来个手动增益控制嘛,就是怕它的灵敏度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显示问题:
       要求高用单片机解决,当然前提是会搞单片机。数值通过低速率数据通讯方式传到室 ...

这样弄复杂了。还是先把电路全部放室内。

老师帮我看看这个混频电路能否正常工作?就这个混频电路没有实际试过,怕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增加了本振,继续上图,希望得到老师们的指正。

这个混频电路没有实际试过,不知道行还是不行?

T8的DS极是否搞反了?
混频是平衡混频,原理上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T8的DS极是否搞反了?
混频是平衡混频,原理上应该没问题。

谢谢,用心了。

场管J310 D S脚可以互换,当然我画PCB时注意尽量不要反。

网友D:
从效果上说,高放、本振、混频放在室外比室内明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效果上说,高放、本振、混频放在室外比室内明显好。

好,继续修改电路图。

这样只用4根连线,(正负电压两根,一根调谐电压,一根中频)。整个高频部分可以放置外面。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频率显示有点难度:

用调谐的电压指示频率,不知道能不能准确,主要怕非线性,靠一个表头指示频率那是很难看的

-----LOOP 天线可以换成磁棒高Q天线,立根竹竿在阳台或屋顶,上面绑个马达,可以旋转,应该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继续修改电路图。

这样只用4根连线,(正负电压两根,一根调谐电压,一根中频)。整个高频部分可 ...

用调谐电压表指示频率:
       用分辨率比较高的数字电压表指示。简单的可以试验建立一张频率—电压对应表。要线性比较好的话你应该知道怎么整了——非线性矫正。

网友:
天线阵列可以考虑——灵敏度更好,方向性更尖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调谐电压表指示频率:
       用分辨率比较高的数字电压表指示。简单的可以试验建立一张频率—电压对 ...

找只4位的电压表,如10.00v,经过电阻串联并联组合,把调谐电路弄成:5.25V电压对应频率525K.16.20v电压对应频率1620K --难度相当的大,搞定两个点没有问题,但全线电压频率符合,难度在非线性。

复杂的事可以简单做。用古老的收音机拉线指示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只4位的电压表,如10.00v,经过电阻串联并联组合,把调谐电路弄成:5.25V电压对应频率525K.16.20v电压 ...

非线性矫正可以做到全波段误差不是太大滴,只是要多些矫正点罢了,当然需要反复耐心地调试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线性矫正可以做到全波段误差不是太大滴,只是要多些矫正点罢了,当然需要反复耐心地调试才行。

明白了,晚上再细看一会电路图,确定没有问题后,然后挑灯夜战画PCB.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晚上再细看一会电路图,确定没有问题后,然后挑灯夜战画PCB.

身体是本钱,要爱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好好的机器被386给拉低了档次

386只能提高档次,对于收音机老四来说,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一般晶体管收音机的提防部分和386相比,指标差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386只能提高档次,对于收音机老四来说,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一般晶体管收音机的提防部分和386相比,指标差 ...

我的意思是还有比386更好的芯片,价格也很便宜的.386实在太普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还有比386更好的芯片,价格也很便宜的.386实在太普通啦.

问题是AM的带宽才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还有比386更好的芯片,价格也很便宜的.386实在太普通啦.

LM386还有一个好处,耗电省。

我以前用过TEA2025,耗电大,用电池很快就要换或冲。

网友G:
建议混频器使用成品的sbl-1或是ade-1-24,屏显部分直接使用3601模块,天线使用多圈环形,变容管背靠背使用。低放使用386挺好的,简单省电。电调谐部分采用炫彩老师设计的快慢机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混频器使用成品的sbl-1或是ade-1-24,屏显部分直接使用3601模块,天线使用多圈环形,变容管背靠背使用。 ...

很好的建议,谢谢。

SBL1-1做过,短波貌似更能发挥它的性能。

变容管背靠背我想过,当时怕容量不够,现在想想应该够,遵从你的建议,马上改电路。

楼主:
变容管背靠背由于谐振线圈的方式,不合适加。
刚才再次核对了一下PCB,确认无误,下午就安排去制版做PCB.

补充内容 (2018-6-9 13:44):
pcb有小错误,对照电路图,谁能看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变容管背靠背由于谐振线圈的方式,不合适加。
刚才再次核对了一下PCB,确认无误,下午就安排去制版做PCB.

下血本了,高放用上5只J3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血本了,高放用上5只J310。

您还没有看到中频电路呢 ,场管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还没有看到中频电路呢 ,场管更多

中频帖子链接来一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变容管背靠背由于谐振线圈的方式,不合适加。
刚才再次核对了一下PCB,确认无误,下午就安排去制版做PCB.

爱康木兄神速,赞一个。

提点儿小建议:

(1) PCB可以考虑用地线模式,

(2) 另外,可以考虑不用双面板,可以适当用下跳线

(3) 尽量不使用双面焊盘,不然的话拆件比较麻烦

(4) 场管的焊盘可以稍微再大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爱康木兄神速,赞一个。

提点儿小建议:

谢谢建议。

我的画图软件的元件封装就是这样小的焊盘,我也觉得小了。如果每个元件再放大些的焊盘,有点麻烦。

只能找焊盘大些的元件封装。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

我的画图软件的元件封装就是这样小的焊盘,我也觉得小了。如果每个元件再放大些的焊盘,有 ...

可以找个焊盘大点的其它场管的封装,分解后自行调整脚间距,也可定义脚名称是G,S,D,然后选中,在菜单里选另存为原件,起个自己的名字,方便下次调用。我就是这么干的,这样做版焊接都方便,否则三个脚挤在一起,不好弄,焊盘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找个焊盘大点的其它场管的封装,分解后自行调整脚间距,也可定义脚名称是G,S,D,然后选中,在菜单里 ...

有道理,我抽空把常用元件的焊盘分解加大封装。以后都能用了

网友J:
混频是不是可以考虑集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混频是不是可以考虑集成电路

NE612之类吗?

楼主:
PCB到货后,赶紧焊好,测试,各方面性能基本满意,只是觉得灵敏度没有想象的高?!

调节高放谐振线圈szp3敏感度不高。

再细细看电路。盯着电路图看半天,怎么能提高灵敏度?

还是觉得SZP中周需要改制:插入量减少(中心抽头上移),次级线圈增加圈数,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PCB到货后,赶紧焊好,测试,各方面性能基本满意,只是觉得灵敏度没有想象的高?!

调节高放谐振线圈szp ...

这个高频头不及之前SBL混频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高频头不及之前SBL混频那个吗?

之前的SBL高放多一级,我有点嫌它增益大,所以这版高放就二级,怎么觉得增益不是特别高

网友:
看看其他ttf型号中周,有抽头位置不同的,次级也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到货后,赶紧焊好,测试,各方面性能基本满意,只是觉得灵敏度没有想象的高?!

调节高放谐振线圈szp ...

与其动中周还不如加一三极管变成共射共基更好——提高了输出阻抗。

网友:
做好上市,我先买一台

网友D:
高放级负反馈减少可以提高增益——前面是源极输出,其输出阻抗比较低,这里输入阻抗不用太高,较低的输入阻抗可以吸取比较大的前级信号能量,从而提高本级电压增益。另外,R43是否应该并联一个电容呢。看原理图理论上并联合适的电容后可以提高增益6dB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放级负反馈减少可以提高增益——前面是源极输出,其输出阻抗比较低,这里输入阻抗不用太高,较低的输入阻 ...

有道理,我怎么忘记了在R43上频并联个旁路电容呢。

网友D:
关于谐振调节不明显问题:
1、谐振回路是否工作在谐振点?
2、整个通道的增益主要在中放,且有AGC,所以感受上调节不明显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用耳朵来听声音的话(尤其是听广播声——本身就是强弱变化的)就很不明显了。
3、统调问题,看你的电路是沿袭了双联的“三点统调”,那么在很多频率点上其实与振荡频率变化并不同步——也就是还有很多频率点是失谐的,只是失谐不太大而已。其实用电调的话可以做多点统调——用非线性矫正,这个你已经在扫频仪上实际过了。
4、谐振回路的有载Q值是否合适——空载Q值,影响有载Q值的有关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谐振调节不明显问题:
1、谐振回路是否工作在谐振点?
2、整个通道的增益主要在中放,且有AGC,所以 ...

频率跟踪我不陌生,会搞定。

第一级调谐(天线线圈)很敏感,感觉良好。
第二级调谐(SZP中周)不敏感,感觉是负载插入太深使谐振回路Q值拉低了。

中频增益很高,达到80多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