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型号求助

楼主(2018-06-01):
在网上买pnp三极管bft92,收到的是代码为W1W的,检测为npn的三极管。后查bft92的代码应该是W1P。在网上搜不到他的技术资料,有那位朋友知道W1W代码的资料。

网友:
W1W.就是bft92贴片封装的标记,是射频三极管,5G频率。

网友:
都是BFT92。似乎是产地的区别,W1P是香港生产的,W1W是内地生产的。

楼主:
实际测量是npn级性的,而bft92应该是pnp级性的三极管。

网友:
这个就搞不清了。
看这个标签:

这是另外一个型号的管子对最后一位字符的注释:

网友:
3楼我上传的BFT92的PDF文档中也有如此注释:

网友:
我找到的是这样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极性,那个测试仪不一定准

楼主:
用指针表测三极的关系,应该是pnp极性三极管,上电路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