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ST-S7收音头问题

楼主(2018-06-01):
     一台松下ST-S7收音头好像操作控制程序出错一样,有时候能进入收音状态,进入收音状态屏幕立体声指示也不亮,单独的立体声指示灯亮也偏頩0.05MH,有时不能,反正感觉一个字乱,不知谁会修理,要是有大神教我也不胜感激,会修的我出钱也行。
此机不带电源开关的,有时钟控制,具体怎么设置 我也不会,欧版机器,原装插头。收音正常情况下声音还是很不错的,可惜了。

网友A:
是不是年代久远了按键漏电引起的程序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年代久远了按键漏电引起的程序混乱?

不知道啊,你会修吗?

楼主:
有会折腾收音头 的高手 吗?

网友:
先仔细检查有没有虚焊的和接插件有接触不良的;

网友:
故障:进入收音状态屏幕立体声指示也不亮,单独的立体声指示灯亮也偏頩0.05MH,这是不在状态,需统调一下(或者是鉴频中周槽路电容问题)。其他故障会否记忆电失效造成的?

网友(2018-08-14):
先把按键全部更换后,再换中周电容,再看什么情况

网友(2022-12-16):
我也有一台同样故障的S7机子,需要请有经验并有仪器的高手对中频电路的中周校准及高频头的灵敏度进行细致统调后,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我也想在本论坛里找高手解决,费用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