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制作的10.7MH中周

楼主(2018-06-01):
手头有几个高频线圈正好用来做调频中周,上图:

网友A:
关于线圈支架上的金屬底座会不会给线圈的工作带来影响的问题,很凑巧,我曾经做过相关试验(因我用双面PCB板做高频头,中放板,需要做验证),发现不管是用铜质还是铝质材料,近挨线圈两端放置,除少量改变线圈回路谐振频率外(向上偏离),其它没发现可觉察的影响。所以,楼主你大胆放心地去用吧。

楼主:
其实有些人看不起制作收音机的,但是搞无线电如果连收音机都装不响说明他还没有入行。我小的时候就是先把收音机的工作原理搞懂了才入了无线电的门。后来发现电视机,手机的工作原理和收音机一样。收音机看似简单,但是用到无线电知识全面。综合性强。就像数学上的综合题。考一道题就把你的全部知识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解封闭金属圆环对磁路的影响。

你帖上来的这张图不合适,放在这里解释此问题没有说服力。我们不能凭想象喜好来画这样一张示意图,因为事实远没那么简单。如果说你用这张图,说明一下工频电源变压器的工作原理,那可能还说得过去,但用它说明一个工作在10MHz射频量级的中周线圈的工作原理,那就不对了。主要问题有:一是从画的磁场的磁力线来说,它怎么就不继续往下穿呢?二是它的电场是怎样分布呢?三是射频量级的电磁波特性与低频交变电磁场特性有什么不同?你要知道,我们是在分析一个工作时有电场也有磁场产生的电子器件。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要从电磁波特性角度去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本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闭合磁路是把初次级绕在同一个线圈架上吗?那为什么还要用耦合电容。

电容耦合双调谐中周最简单,用两个单体的小中周组成两个谐振回路,在上端用电容耦合,由耦合电容在两个中周之间传输信号。这种中周是最简单的一种,耐压就是耦合电容来决定的,构造也是最简单的,一个中周骨架上只绕一个线圈。这种结构的缺点是不容易控制耦合正好达到临界耦合,不过对于咱这种没有仪器的来说过一点欠一点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线圈的一端象是有一个铁皮的底座?如果确实是金属的,这个底座必须去掉,或者换成绝缘体做的底座,否则 ...

我认为这个金属底座对磁回路没有任何影响。等我先制作好一个换到已经正常的电子管收音机上验证一下,看我们两个谁的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陈老师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制作好的电子管调频收音机刚制作好的时候声音还好调制交流声偶尔间有,但是 ...

关于你说的上述问题,依我看问题出在你的机器上,一般不可能出在发射台(发射台是有人专门监测管控的,出了问题不会听之任之,更何况现在的发射设备都已相当先进,信号传输,立体声编码均采用数字技术)这一头,更何况你是业余制作,出类似这样的问题太普遍了,不足为奇。请重点检查中放响应及鉴频部分。另外,电子管由于工作时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加热过程,才能进入相对正常的工作状态。如果你在电子管加热时就调试中频响应或鉴频窗口,那等电子管加热完了曲线又跑开了,机器又工作在非正常状态,问题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的这种构思是错误的,哪里错了请指正。

本人调频中周也做过两副,指正就免了,瞎说几句:

楼主用此成品线圈受制于原有的匝数限制,少的只有5圈,多的50匝之多,不说匝数和电容的比值对谐振、增益、带宽的影响,那么谐振回路的电容量就难以确定,只看到其中一只骨架内有可调磁芯(也不一定是高频磁芯)何况楼主现有的线圈直径太大,外壳做的偏小,对性能指标有负面的影响,既然自己做完全可以做的宽大一点。总体感觉还不如摒弃现有的成品线圈,淘宝上5毛钱一只的高频可调(26匝)电感配洞洞板底座,外套6P9P外壳,横开磁芯调节孔,引线直接管脚引出,底台安8脚管座,制成可插拔的中周。当然,电桥、信号源、示波器、甚至扫频仪等是必须有。

楼主的《我制作的10.7MH中周》标题就有点超前,误导坛友以为制作成功了呢,玩胆调频玩的就是做工,看坛内高手的的作品,再看看咱手上的东西,首先要端正态度,diy不是粗制滥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位仁兄,您扯到工频上去,这跟我说的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

仁兄好,工频与射频怎么不相及呢?这是分析我们所关心问题一定要涉及的内容,这是一个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工频与射频从频率上看,一个低,一个高,他们代表着变化的两极,理论表征上却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各种频率的特性却是渐变的,连续的,都遵循着大自然的普遍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楼主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出能用的调频中周来,那真是天意。

你的意思是我的这种构思是错误的,哪里错了请指正。

楼主:
关于闭合金属环对线圈磁场的作用之我见:
这个实验直接可以在电磁炉上做。

楼主:
明天绕线打眼,还要制作三个,准备三中放的。
为了制作屏蔽罩专门制作的模子:

网友:
        折腾鼓捣好。

网友C:
电感线圈的一端象是有一个铁皮的底座?如果确实是金属的,这个底座必须去掉,或者换成绝缘体做的底座,否则它和电感同轴所产生的短路,将废去你所花的每一分努力。

网友D:
如果用楼主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出能用的调频中周来,那真是天意。

网友:
楼主的精神科佳。

楼主:
浑浑噩噩又一天过去了,今天外地的同学来了,和同学喝了一天酒。也好放松一下让大脑休息休息。
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认为这个金属底座对磁回路没有任何影响。等我先制作好一个换到已经正常的电子管收音机上验证一下,看我 ...

要用电感表和Q表验证,耳朵根本就别想当然地听出来。

告诉你个实际的数据,普通的TTF-2中周,在加上屏蔽外壳后,Q值降低大约33%。这还是在磁回路外部产生的损耗,你这同轴的短路圈就别指望没什么影响了。

楼主:
线圈是原装的,底座也是原装的,不是我加上去的。

网友B:
我认为这种中周如果用闭合磁路的会好很多。何不试试用晶体管收音机的小中周制作,匝数很少,做电感耦合或者电容耦合都很容易。

网友:
等楼主做好了,把制作过程发上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这种中周如果用闭合磁路的会好很多。何不试试用晶体管收音机的小中周制作,匝数很少,做电感耦合或者 ...

收音机的小中周的磁芯用在10.7MHz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音机的小中周的磁芯用在10.7MHz行吗?

收音机小中周有人做成了电子管调频中周,但是有几个问题,1.高电压的绝缘。2.电感量小匹配电容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这种中周如果用闭合磁路的会好很多。何不试试用晶体管收音机的小中周制作,匝数很少,做电感耦合或者 ...

我总认为双调谐要比单调谐好点,尤其我们没有专门仪器的,仅凭耳朵感觉,双调谐容易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电感表和Q表验证,耳朵根本就别想当然地听出来。

告诉你个实际的数据,普通的TTF-2中周,在加上屏 ...

我就凭耳朵听着调试,成功了一台。效果很好。这次制作是第二次升级版。做三中放的,弱信号台就清晰了。做第一台仅仅是为了出声。现在做起来信心十足。这是我做的第一台。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408867&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金屬底座应是开口的吧~

否则等待你的试验结果了~

底座是封闭圆圈。没有开口。我想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严重后果。

网友G:
  腹中有乾坤,厉害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总认为双调谐要比单调谐好点,尤其我们没有专门仪器的,仅凭耳朵感觉,双调谐容易调准。

双调谐中周的效果要比单调谐好,问题就是双调谐损失一半增益,再就是构造复杂。其实晶体管收音机10.7M中周应该电感量可以,做成双调谐用电容耦合即可,10.7M有个1P的耦合电容兴许就够了。关键是闭合磁路是无损耗的,再就是线圈长度大大缩短,这样以来体积和损耗都能缩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音机的小中周的磁芯用在10.7MHz行吗?

当然可以,别忘了后来的袖珍式收音机短波振荡线圈也有这种样式的,如果不能工作在10.7M那短波不就实现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调谐中周的效果要比单调谐好,问题就是双调谐损失一半增益,再就是构造复杂。其实晶体管收音机10.7M中 ...

谢谢耐心指导,我做的中周是给电子管收音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调谐中周的效果要比单调谐好,问题就是双调谐损失一半增益,再就是构造复杂。其实晶体管收音机10.7M中 ...

您说的闭合磁路是把初次级绕在同一个线圈架上吗?那为什么还要用耦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腹中有乾坤,厉害啊

太抬举我了,还希望您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让你说的颇有颠覆经典之感呀~

图解封闭金属圆环对磁路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线圈支架上的金屬底座会不会给线圈的工作带来影响的问题,很凑巧,我曾经做过相关试验(因我用双面PCB ...

谢谢陈师的权威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耦合双调谐中周最简单,用两个单体的小中周组成两个谐振回路,在上端用电容耦合,由耦合电容在两个中 ...

把两个线圈隔离开来目的就是为了消除杂波。用了耦合电容杂波就容易混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线圈支架上的金屬底座会不会给线圈的工作带来影响的问题,很凑巧,我曾经做过相关试验(因我用双面PCB ...

陈老师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制作好的电子管调频收音机刚制作好的时候声音还好调制交流声偶尔间有,但是不知是我动到了哪里还是转播台的问题,现在每天打开机子有讨厌的调制交流声,如果没有交流声,电台声音还是很好听的。我各种办法想尽了就是消除不了。(正品的德生机子没有交流声,电池供电的地摊机也有交流声。)这个弊端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线圈支架上的金屬底座会不会给线圈的工作带来影响的问题,很凑巧,我曾经做过相关试验(因我用双面PCB ...

要用带副参数的电感表来测试,通过观察电感值和Q值的影响来决定您要说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画错了~

这个做法是欺负“弱小”啊~

他用那个图不合适,那个图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底部的磁力线明显是因为两个闭合金属圈的短路,而提前回缩到电感的一端,这个过程中已经损失了品质因素和电感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用电感表和Q表验证,耳朵根本就别想当然地听出来。

告诉你个实际的数据,普通的TTF-2中周,在加上屏 ...

金属屏蔽外壳可能还是考虑屏蔽效果,Q的损失在容忍中吧。

网友H:
支持DIY,做的不错,期待测试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用带副参数的电感表来测试,通过观察电感值和Q值的影响来决定您要说的话。

      仁兄您好!您说的电感量变化和Q值变化,我们固然不可忽视不管,但也要看这个线圈它是用在那里的。我没看错的话,楼主做的线圈是用在FM接收机的中放上的,也就是10.7MHz中放上。
      一般认为,10.7MHz是一个射频量级的频率,它和工频量级的频率在设备工作时,所产生的交变电磁场,从特性来说是有很大不同。即频率低的交变电磁场对空间的影响是磁场为主,电场为辅,如变电站里的电源变压器,继电器等,而频率高的交变电磁场对周围空间的影响则是电场为主,磁场为辅,如发射台,雷达站等。如果你要亲身体会一下,那你到变电站体会到更多的是磁场,而在发射台里感觉到的更多的是电场。
      所以,在分析这个线圈的工作及其影响时,就要从射频角度去入手,也就是说从电场角度去分析就更具有针对性,而不是说用一块表测量一下电感量和所谓的Q值就行了。
      说到这里,问题应该就清晰起来了,如果这个线圈是工作在低频环境,金属线圈的支架对线圈工作的影响不可低估,就有如仁兄所说的影响,但要是线圈工作在10.7MHz这样的射频环境,这个问题就可以忽略了。

请看德机上的中周结构:

在下制作的高频头上的双面板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说的上述问题,依我看问题出在你的机器上,一般不可能出在发射台(发射台是有人专门监测管控的,出 ...

您分析的很透彻,凭我的资源和本事现在是查不出来了,再制作一个三中放的看效果怎么样。这个调制交流声是听一天也是那样,没有减弱的迹象。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仪器的人,制作出来的收音机怎样辨别哪个区域的台是超高差,哪个是超低差。因为我把空联从低频调到高频,发现能收到两个相同的台,一个声音大,一个小点。但是声音大点台不在它应该在的频段区域。比如89.8的出现在108附近了。而且我为了让声音大的台回到应该出现的位置,我调了电感不行,给空联串并联电容也不行。始终是在频率偏高的位置声音较好。这样一来全覆盖了就声音不能最佳。声音最佳了就不能全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仁兄您好!您说的电感量变化和Q值变化,我们固然不可忽视不管,但也要看这个线圈它是用在 ...

你的中周已经有好几个版本了,我一直在关注。堪称艺术品。你们在大城市的人需要材料容易找到。而我们小县城的人想制作个东西要啥没啥。条件限制定了。我看见你们大城市的破烂摊就羡慕。里面的东东多数都能用。像你这样的中周已经达到完美了。我们是七凑八凑能制作出来就不错了。

网友:
历害,手艺好,我有两板电子管中周还在吃灰,不会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仁兄您好!您说的电感量变化和Q值变化,我们固然不可忽视不管,但也要看这个线圈它是用在 ...

这位仁兄,您扯到工频上去,这跟我说的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仁兄好,工频与射频怎么不相及呢?这是分析我们所关心问题一定要涉及的内容,这是一个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 ...

关于闭合金属环对磁路的影响,您的结论是正确的。我绕好了一个换到正常的调频机上,通过调试声音和原来的一样。还有我问您的关于声音正常了就不能全覆盖,全覆盖了就声音不正常的问题也解决了,是在空联上各串联了一个更小的电容正常了。

网友I:
线圈套上金属套后指标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线圈套上金属套后指标就不一样了

套上屏蔽罩比没套屏蔽罩频率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DIY,做的不错,期待测试效果

测试成功,但是给线圈配电容费了很大周折,原来具体配多大电容要根据实际线圈而定,依据测定的电感和电容算出来的并不符合,因为加了屏蔽罩和制作工艺影响一些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上屏蔽罩比没套屏蔽罩频率要高。

是的,可以计算一下,加上罩子后频率正好

网友:
走的路程可能是差不多。北京绕到西尼--在到大练---忒烧远了----

楼主:
制作完成上机调试好了的中周。

楼主:
又制作了一个新版的,这个要比上一次的效果好。电子管中周体积不宜太小。
咋又发不了图片了。

楼主(2019-12-11):
引用 网友D:
本人调频中周也做过两副,指正就免了,瞎说几句:

楼主用此成品线圈受制于原有的匝数限制,少的只有 ...

虚心接受您的教诲,以后尽量做工精致。

楼主(2020-02-21):
再上一个制作中周的。

楼主(2024-09-14):
引用 网友B:
电容耦合双调谐中周最简单,用两个单体的小中周组成两个谐振回路,在上端用电容耦合,由耦合电容在两个中 ...

双调谐中周如果再用小电容耦合,虽然衰减减少了,但是干扰信号也就增多了。中周的主要作用就是从众多信号中选出需要的中频电台信号,让需要的电台信号更纯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调谐中周如果再用小电容耦合,虽然衰减减少了,但是干扰信号也就增多了。中周的主要作用就是从众多信号 ...

用贴片电容耦合呀,几乎等同于内置耦合,非得装在一个屏蔽罩里我也没治了,装在两个屏蔽罩的那种小中周的话,就是电感耦合也得外电感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