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音机琴键开关不能自锁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8-06-02):
根德收音机波段开关按下去无法自锁,求高手指点维修~

网友:
这东西塑料的如果不是磨损加油能改善,当然最好是润滑硅脂。

网友:
这种东西只能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有能修的,有不能修的,别人帮不了你。

网友:
有个闭锁机构,仔细看看。锁不住了,对症处理即可

网友:
自锁机构磨损了,就锁不住了。拆开看看是否有修复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