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田车我想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兄弟们

楼主(2018-06-02):
本田车上有个节能模式,这个模式打开后是能节省一点油,但是转数基本都在2000转以内,大多时候是在1300转左右,我就想问问大家,这么低的转数下会加速发动机的积碳吗?这个模式在什么样的路况下开启比较合理?谢谢.

网友A:
长期用肯定加速积碳,这种应该在路况比较好的国道,高速上定速开启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用肯定加速积碳,这种应该在路况比较好的国道,高速上定速开启比较好

谢谢兄弟回复,我也是担心开启这个模式后会加速积碳,到头来得不偿失.

网友B:
说明书上有写,在市区速度低于60的时候才有效率,在高于60的时候应该使用正常模式。积炭了上高速轰几脚油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有写,在市区速度低于60的时候才有效率,在高于60的时候应该使用正常模式。积炭了上高速轰几脚油门 ...

原来是这样啊.这个模式开启市区跑确实省油.

网友C:
积炭  是发动机必然的一种工作产物,即使说你天天怠速跑,  产生的积炭也没有你想想中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积炭  是发动机必然的一种工作产物,即使说你天天怠速跑,  产生的积炭也没有你想想中那么多。

谢谢大版主的回复,我以为开几个月的节能模式就会造成很严重的积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版主的回复,我以为开几个月的节能模式就会造成很严重的积碳呢。

不要被 软文吓到!    机器 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被所谓的积炭 搞死的, 一般家用跑20万公里和 出租车的20万公里积炭是差不多的,   没必要说谈积炭费心, 正常定期换机油,清洁空滤的意义要比担心这种操作的事更重要,

网友:
5000公里一瓶特劲。搞定

网友:
日本车不比德系车,没那么容易有积碳。ECO模式在市区用是最合适的

楼主: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
积碳怎么都会产生,只要不是操作不当很低的速度换档而且硬踩油是没啥事儿的,而且汽油机而言因为燃烧的是混合气,加上汽油机机油粘度小,然后汽油的清洗能力比较强,所以积碳产生的要少的多,一般柴油机积碳都比较厚,一样正常使用。

网友D(2018-08-11):
作为本田车主,我真没感觉到这个模世能省油,家里领导的2.4的crv开不开这个市内她都是16个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作为本田车主,我真没感觉到这个模世能省油,家里领导的2.4的crv开不开这个市内她都是16个油

恭喜。买到正宗本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