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LED37E61HR开机后屏亮一下就灭求助

楼主(2018-06-02):
创维LED37E61HR开机后屏出现系统启动中就灭了,关机,再打开没显示,电源灯绿色,停时间长点,又可以打开和前面一样,24v量25v多,12v量11v多,不知哪里故障,请教前辈,谢谢!!!

网友:
背光板LED坏的多,最好试试灯珠。

网友:
背光灯,与灯控问题

楼主:
有时按一按能启动,一动就没影了,电源和恒流板都补焊了,还是这毛病。

网友:
学习。矿坛高人真多呀。

网友:
应该是背光过压,过流保护。或误保护。

网友:
大多数是背光LED坏了

网友:
背光LED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