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跟随器输出问题?

楼主(2018-06-02):
想改变50K电阻下方的参考电压,范围0-1V,于是按照上图电路搭建,
跟随器采用LM358单电源接的,不出意外的,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怀疑是因为LM358单电源供电造成的,LM358内部推挽输出的三极管在50K上拉时会形成回路,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现在想解决办法,1:改双电源供电,2:换CMOS运放,不知可行性如何??

网友:
电源的问题,需要根据你的输入/输出要求来选择。如果需要双电源,手边只有单电源,那你没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否则你永远达不到目标。

网友A:
不是OC输出为何要上拉?

网友:
358负输入与输出接到一起才是缓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OC输出为何要上拉?

重新改了下问题,划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OC输出的运放输出端吸电流能力本来就几乎为零,这样接当然不能正常工作。

OC输出的不叫运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强调一下,LM358单电源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类似的电路仿真和实物本人都试过。
你也可以看看这个贴子:htt ...

看了帖子,跟我想的差不多。我上面没说清楚,我需要电路能输出0-1v,实际测试0.68v-1v,就是说上拉后最低输出0.68,我想输出从0开始。换双电源理论上可行,但是需要重新改版打样,现在想既然压降是内部输出三极管造成的,换成CMOS构架运放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这样就不用改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只能改双电源了,就算输出不接上拉电阻单电源也不行。因为358单电源最低输出到不了0,而是几毫伏至20 ...

稳妥起见还是要双电源,由于上拉vcc很高(大于运放供电电源),输出要加钳位保护电路,CMOS的运放没用过,而且CMOS运放大多低压

网友:
单电源应该有个虚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帖子,跟我想的差不多。我上面没说清楚,我需要电路能输出0-1v,实际测试0.68v-1v,就是说上拉后最低 ...

需要轨对轨的运放

网友:
你加个mos或者bjt,和用一个OC输出的393有什么区别,改成这样你不清楚加多一级后接成缓冲会振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NPN仿真了一下,效果比预想的好很多,输出有20mV死区电压,性线度良好。

这种接法……我先换COMS运放试试,CMOS运放还在路上,试完了第一时间在坛子里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os有高于5伏的吗?

TI选型里还是能找到很多高于5V的

网友:
电流不大加个电荷泵的负压电源不是更简单,至少不用改电源供电,也不用考虑电压高低,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接法……我先换COMS运放试试,CMOS运放还在路上,试完了第一时间在坛子里反馈

换成CMOS运放后从1mv起调没有问题,再低就没有试了,用的SGM8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