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发现,NF无需关心太多

楼主(2018-06-02):
2sc9xxxx系列三极管,没有查到NF
用之做成的放大器,也没有发现有高工测量过底噪

自己就用upc1688,NF=4db,做了个lna,严格加了屏蔽。
用作自制频谱仪的输入信号放大功能。

不加此电路;可以测量30dbu的信号。

加了此电路;可以测量到10dbu的信号。信号增加很大,但是,噪声增加不大。(原来试验,是没有屏蔽的缘故,导致检测器输出电平整体升高)。

以上是结论1.

结论二:

当把电路板进行屏蔽时,外面是铝壳;里面是双面板做的电路。然后,压到了铝盒的底部。

然后,电路板打通孔,做接地试验,结果是:

三个孔用螺丝连接外壳铝壳,信号输出基线波动很大。最好2点接外壳,则,基线波动很小了。小于3db。并且,选择的接地点不同,现象不同。

有此经验的老师吗?
希望解惑,谢谢

补充内容 (2018-6-2 20:38):
谢谢老师们奖励,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  微波段天线尺寸很小,感应信号很弱,所以,必然要求放大器的底噪很低?

不是,是因为微波段天电噪音本就干扰很大,再加上微波管本身的NF噪音,噪声电平就更大了,信噪比在微波段是非常重要参数之一,微波管NF甚至比放大器增益还要重要,1db与3db NF区别在解调出信噪比来说差别很大,所以你看看卫星接收高频头参数,接收灵敏度不算很高,但里面的微波放大管基本上都是低于1.5db 以下的NF微波管

网友:
屏蔽的问题是一门学科,是抽象的问题。很难掌握其规律。

我家有时候干扰大,高频毫伏表最低只能测到10来毫伏。真想弄个屏蔽房,可惜目前没有条件。

楼主:
感谢  爱康木  老师鼓励
非常感谢!
我现在感觉,如果想放大1mv以下的高频信号、非屏蔽不可。没有例外。并且,高阻抗受干扰更大,尽可能用低阻抗。否则,根本找不到信号。
这也许就是 示波器做到一般mv级别的理由之一?
如果信号再小,电源线屏蔽,最最重要。尤其是低频通过电源线的干扰。
我就想把我的经验告诉大家,不论是否正确,欢迎大家指正。
大家把自己的经验,如果每人一条,则,就可以编纂成    四库全书 。新华字典。等经典书籍。
越看国外的爱好者网站DIY ,总感觉人家经验满满的样子,非常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说话。

哈哈,一时心血来潮。

网友B:
是主板上的三个安装孔吗?能不能拍个PCB的图上来看看。另外,希望能提供下所装LNA的带宽、增益等数据。

网友C:
用硅钢片屏蔽效果比较好,见到有的进口设备用的变压器屏蔽罩里面放一圈硅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主板上的三个安装孔吗?能不能拍个PCB的图上来看看。另外,希望能提供下所装LNA的带宽、增益等数据。

不是的;电路我自己画的。高频PCB还没搞懂。
下面是我自进入咱论坛来经过学习各位老师的经验、积累知识,和给我的热心指导,做的几个小电路模块。献丑了。
LNA 是用CIC贴片,upc1688g。据说是20db增益,50欧姆放大模块。
买了几个铝盒进行屏蔽,自从用AD8307可以测量50uv的逻辑检波器进行高频信号的测试,发现,干扰影响太大了。
下面是我这些时间做的几个电路。也不知道怎么完善了,敬请指导,谢谢!

全部

全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硅钢片屏蔽效果比较好,见到有的进口设备用的变压器屏蔽罩里面放一圈硅钢片!

变压器是低频率的,是屏蔽变压器的漏磁场的吧

我看很多专业仪器,信号发生器等,内部都是铝合金的屏蔽盒。

原来老黑白电视的v头,u头是用的铁材质的屏蔽罩。

电视机电路板是用的都是镀锡铁做的屏蔽罩,GPS、手机等电路板上,好像是用镀锡板做的屏蔽吧?还是不锈钢的,看着很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电路我自己画的。高频PCB还没搞懂。
下面是我自进入咱论坛来经过学习各位老师的经验、积累知识 ...

指导谈不上,谈谈一些经验吧。
PCB在制作的时候,先沿周边画上接地环路,不要开口,宽度越宽越好。
PCB中间部位以电源线做分隔,隔离输入与输出。
线路的转角处要圆润,尽量减少直角的出现。
输入/输出端的接线,最好使用PCB焊接的高频接插件例如SMA,最大程度减少接线在PCB上的长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是低频率的,是屏蔽变压器的漏磁场的吧

我看很多专业仪器,信号发生器等,内部都是铝合金的屏蔽 ...

屏蔽罩对磁场屏蔽的基本原理,是基于形成为闭合回路的金属导体对漏磁场的短路。
而屏蔽罩对电场屏蔽的基本原理,则是直接将静电荷导入大地。
据此,只要屏蔽罩是导电的,任何金属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导谈不上,谈谈一些经验吧。
PCB在制作的时候,先沿周边画上接地环路,不要开口,宽度越宽越好。
PCB ...

谢谢,非常感谢。我就是一直不太明白。一直就是跟着感觉画。

我很想做下面这个电路:

我想把UPC1688 -->  NE602---->  L-C-L-C--->2SC9018(j8贴片)共射级放大,c极输出----接入---> AD8307检波器,做成一块板子。

因为没有经验,一直没敢做到一块板子上,请问老师,能给我些指导吗?

如果我做到一块板子上,是用单层板还是双层板好,反正我准备放到上面那样的铝盒里面。

如果用单层板,是否用螺丝将敷铜面用螺丝与铝盒的底面连接就行呀?

如果外面是铝盒,里面的电路板不需要双面的就行吧?

网友D:
屏蔽手段好坏,几乎可以决定高频和小信号电路的成败!

干扰到处都有、而且可以从不同的途径以不同的方式传播和渗透,器件的自身噪声与外界的干扰合在一起,限制了人们试图对弱小信号的处理。

像楼主用的屏蔽盒,只能处理一般的电路,屏蔽盒的几何形状和大小、材料特性、材料的厚度等都会制约屏蔽效果;再就是PCB板的设计、信号的连接或传递、电源线和其他引线的去耦合和隔离等,都不能忽视。

楼主可以研究一些成品射频设备,比方说高频信号发生器,其中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蔽手段好坏,几乎可以决定高频和小信号电路的成败!

干扰到处都有、而且可以从不同的途径以不同的方式 ...

老师晚上好,

我这是发现的最好加工的铝盒了。那个nwt那样的盒子,铝板太厚,不好加工;

方案1、就是我上面买的那几个盒子。很软,很好加工;
方案2、我这里有方框形状的铝合金材料,安装铝合金门框的;但是,没有发现怎么样与电路板连接,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很好的屏蔽材料了。
方案3、我还买了0.5mm、0.2mm、0.1mm的纯铜板材料;本想用来剪成屏蔽盒形状,发现这铜板导热太快了,不好焊接。

思来想去,还是方案一方便,就一直用方案一做实验。这盒子1-2元一个,很便宜。

以后再看看怎么做外壳屏蔽好,现在就是愁屏蔽壳和外壳。

我想拆开我那个信号发生器看看,不过,里面有根信号线,就是射频输出线,半刚线,我不敢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可以和一般的电线一样拧下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晚上好,

我这是发现的最好加工的铝盒了。那个nwt那样的盒子,铝板太厚,不好加工;

那个刚性的是电缆啦,如果是悬空且有连接插头的就可以弄下来,尽量不要弄的变形。

网友:
说到磁屏蔽,想起大约在  70年左右时制作小示波器,用的是 2吋 示波管,5SJ38(?).  根据一些资料,说需要做磁屏蔽,可以用矽钢片,或坡莫合金,实在不行就用软铁板。当时好像用冷轧板做了一个,还用一张矽钢片卷了一个(76年)。主要是为了减少外界磁场的影响。

网友:
好像接地时一点接地最好。

网友:
资料上说,屏蔽分磁场屏蔽和电场屏蔽,

业余条件下,用铜做屏蔽最好,电场屏蔽比铜好的金属不多,磁场屏蔽比铜好的有铁(不包含白铁皮)和钢(包括不锈钢和前面有人提到的硅钢片), 但铁和钢的电场屏蔽效果差

要达到最好的效果,最好用双层屏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我就是一直不太明白。一直就是跟着感觉画。

我很想做下面这个电路:

高频电路,PCB最好是用双层的,另一面可以做大面积接地,起到多点接地的作用。同时鉴于分布电容的增加,输入/输出和外围电路都应处于低阻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电路,PCB最好是用双层的,另一面可以做大面积接地,起到多点接地的作用。同时鉴于分布电容的增加, ...

请教:我十分糊涂的地方:

双层板制作:腐蚀电路很麻烦;还要对齐钻孔;  接地过孔怎么分布?距离多少合适?有什么原则吗?

我原来做过孔:用钻头钻孔;用铜丝穿入里面,两面用锡焊住。少了还行,多了很是麻烦,所以很想用单面板(我知道很复杂的肯定布线不行)。

国外那个老师,就是做1-1750MHZ频谱仪的那个;也是用的单面板做的电路,放到屏蔽盒里面了。并且,好像还没有放到最底部。不过,他没有给出制作好的仪器的测试图片。所以,终究没法判断他做的成功与否?-----我想多了

我现在感觉,不整体屏蔽的,用双层板或多层板;如果放到屏蔽盒里面的,用单层板足够了,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我十分糊涂的地方:

双层板制作:腐蚀电路很麻烦;还要对齐钻孔;  接地过孔怎么分布?距离多 ...

建议去买一本这样的书:

PCBs

PCB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去买一本这样的书:

还真有这方面的书啊,谢谢我学习先。

网友E:
微波放大对NF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波放大对NF要求高

是不是因为  微波段天线尺寸很小,感应信号很弱,所以,必然要求放大器的底噪很低?

网友F:
除了晶体管,电阻、电容乃至导线都是有噪音的,工作频段、温度高低对噪音水平均有较大影响,需多方面下工夫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晶体管,电阻、电容乃至导线都是有噪音的,工作频段、温度高低对噪音水平均有较大影响,需多方面下工夫

嗯,谢谢,我现在先补补知识再说。

网友G:
对于高频信号来说,屏蔽盒的接地点是越多越好,不能象音频那样的一点接地。要取得好的屏蔽效果,关键是切断所有的外来干扰途径。信号输入输出端子都是具有屏蔽作用的,但有源器件的电源引入线,如果不做处理,则会使一切努力归于零。电源引入线如果仅用一个穿芯电容作屏蔽时,效果很有限,应该经过两级或以上的滤波,再引入到屏蔽盒内。过去的黑白电视机用的高频头的电源线引入方式就很好,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高频信号来说,屏蔽盒的接地点是越多越好,不能象音频那样的一点接地。要取得好的屏蔽效果,关键是切断 ...

谢谢老师指导,原来的时候我就是没有在意电源线的干扰。
自从测量uv级别的信号开始,发现情况非常严重,输出信号中噪声的增加,并伴有强烈的低频率的干扰噪声,使得测量不能进行。
我的感觉,甚至此种干扰造成的危害比不屏蔽都严重。

现在,这方面我很注意了。但是,为了200MHZ以下的频率,不至于非要用穿心电容吧?
再说,
黑白级u头虽然是穿心电容,但是因为是调谐放大,效果还行,如果改成宽带放大的话,估计也不行。

谢谢!

楼主:
谢谢指导,我看到卫星高频头是按照噪声温度表示的。我再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