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级高频放大一般只能有约20db增益?

楼主(2018-06-02):
就算用上超高频管,一级高放也就20db左右封顶,否则必自激。

网友A:
双栅MOS管应该比这个高。比如k241,不少管子技术手册里的图形曲线显示可以到达30dB。

网友:
增益高了对屏蔽和布线造成很大的压力,不如多做几级,反而容易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栅MOS管应该比这个高。比如k241,不少管子技术手册里的图形曲线显示可以到达30dB。

k241是双栅管?

网友:
内部其实是的。你看他反馈电容非常小。几十fF

网友:
如果能不特别在意提高增益时,一级高放的增益最好是控制在10至15分贝为佳。

网友:
好比开车,底盘高了,就不好飘高速,地盘低了,速度上来了却又容易刮底盘

网友:
有些场管接成共漏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