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老书,看到一个电路,有点意思,一种管子同时三种用法!

楼主(2018-06-02):
       今天休息,闲暇时翻翻老资料,翻到一款八一厂50w扩音机的电路时,觉得挺特别的,6n7p 一种管子,一个电路中,三种应用方式,挺特别,发上来请大家来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明显有错,6N7P两个三极管是共阴极的,怎么能分开接阴极输出?

没见实物,会不会是两个管子,每个是双三极管并管?如果是一个管子,阴极没法分开,要么是画错了,是6N8P。

网友B:
上面几位网友分析的有一定道理,该电路G7的画法的确有错误。个人认为G7是单个6N7P无疑(总电路中只有一个G7),既没有必要并管,也不会是6N8P(除了管脚不对外,不可能前级用6N7P,到阴极输出级需要一定功率反而改用6N8P)。从电路上看下面三极部分阴极标为8,上面三极部分阴极并没有标管脚号,由此可以判断出,上面三极部分阴极接推动变压器上端的接线有误,正确的接法应该没有这根线,该推动变压器为自耦型,中心抽头,初级绕组只占1/2,次级为全部绕组。

网友:
第一级应该是:两路输入混合输出;第二级一边是放大,一边是倒相;第三极是阴极输出驱动级。

楼主:
第一级,双阳极并联,第二级双阳极输出推下一级,第三级阴出推挽。

网友:
这管子会用了,是很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级,双阳极并联,第二级双阳极输出推下一级,第三级阴出推挽。

你的图沒发全,但能判断出 "daxian50" 的分析是正确的,后面应该还有一级推挽输出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沒发全,但能判断出 "daxian50" 的分析是正确的,后面应该还有一级推挽输出级!

图上电路显示明显而且还有下一级管子标注,肯定还有一级,这图主要是说6N7P用法,一管三用在一个电路里。

网友D:
赶紧保护电子“遗产”,以免以后失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赶紧保护电子“遗产”,以免以后失传了。

老前辈这是一语双关啊。。。

网友B:
6N7P是共阴极中μ双三极管,中μ管也称万能管,该电路设计将6N7P应用到极致,简化了管种,延长了电子管使用寿命(如阴极输出替换下来可以用于电压放大级),维护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7P是共阴极中μ双三极管,中μ管也称万能管,该电路设计将6N7P应用到极致,简化了管种,延长了电子管使用 ...

       谢谢白版点评,点评的真是太好了,这个电路我是看了觉得特别,才照了一部分发上来供探讨,如大家有需要,我可以把整个图都发上来,6N7P后面是个抽头电感,直接接入后面的FU7 推挽。

       功率输出级,用抽头电感推动后级的807推挽和飞跃R80-1 的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
        终于找到了6N7P的正确使用方式,可喜可贺。

网友A:
图中明显有错,6N7P两个三极管是共阴极的,怎么能分开接阴极输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白版点评,点评的真是太好了,这个电路我是看了觉得特别,才照了一部分发上来供探讨,如大家 ...

请楼主把整个图和扩音机实物贴图来欣赏欣赏,还第一次听说过八一厂的扩音机,少年时看战斗电影对开幕时的闪闪五星有心潮澎湃的感,看到八一厂的东东会倍感亲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明显有错,6N7P两个三极管是共阴极的,怎么能分开接阴极输出?

这个是一本书里成品机电路图集里面的,有空我把整个图帖上来。

是共阴极,你再仔细分析下电路,其实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楼主把整个图和扩音机实物贴图来欣赏欣赏,还第一次听说过八一厂的扩音机,少年时看战斗电影对开幕时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楼主把整个图和扩音机实物贴图来欣赏欣赏,还第一次听说过八一厂的扩音机,少年时看战斗电影对开幕时的 ...

电路图来了,看左上角,标题就是八一厂50W 扩音机,没有实物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来了,看左上角,标题就是八一厂50W 扩音机,没有实物图。

这本书书名是???

网友:
阴极输出推动级是6N7P并管的可能性较大。书上的东西不可不信,也不可全新,就如这图纸,如果信了,包你蒙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来了,看左上角,标题就是八一厂50W 扩音机,没有实物图。

看来,推动级的6N7P-阴极,是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来了,看左上角,标题就是八一厂50W 扩音机,没有实物图。

这个机器是不是没有反馈回路啊,功放级和飞跃R50-1还是有区别的。那位前辈可以分析一下飞跃R50-1机功放电路中R27和C32的作用,此处是否可以改为和八一厂用2个电阻并起来再串入第二栅极电路中呢(去掉C32),因为飞跃R50-1此处R27 10K电阻发热实在太厉害了,极易把旁边的电解电容烤坏。

网友:
R50扩音机中,R27与R41分压,获得合适的帘栅压,C32则是起退偶作用。原机为了获得帘栅压的稳定性,这里的分压电阻值取得较小,导致静态下或小音量时分压电路的电流较大,功耗大就发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是不是没有反馈回路啊,功放级和飞跃R50-1还是有区别的。那位前辈可以分析一下飞跃R50-1机功放 ...

帘栅压供电部分的改造关键是要注意电压的合适和电压稳定性的要求。相比之下,R50的并联分压要比八一的那台串联供电稳定得多。改成串联供电后会影响最大功率输出。

即使要真想改动,可以增加个小变压器,专门对帘栅极供电。计算一下整流后的输出电压满足帘栅压的要求即可。现在的高压电解不贵。这样改造后电阻发热的情况可以避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帘栅压供电部分的改造关键是要注意电压的合适和电压稳定性的要求。相比之下,R50的并联分压要比八一的 ...

学习了,多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几位网友分析的有一定道理,该电路G7的画法的确有错误。个人认为G7是单个6N7P无疑(总电路中只有一个G7 ...

感谢白版光临指导,如果是6N7P双管的话,是不是就和这个电路一样了?这个电路是飞跃R80-1 的后两级

网友:
白班分析的很有道理,图纸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管子我有几只。不知用途。

网友:
各位注意看,G7的二个栅极是用一对相位相反的信号驱动的,所以G7不可能是一只6N7P,不然根本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