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个精致的空气可变电容

楼主(2018-06-03):
如题,铸铝外壳,全屏蔽结构,双滚珠轴承,定片采用陶瓷杆固定可拆卸,总体长度6CM,拿在手里爱不释手,电容范围5-33P,做个胆FM高频头合适,不多说上图
来的时候比较脏
所以必须打理一下
欢饮收看,谢谢

网友:
        定片固定在瓷棍上,结构独特,确实精致。

网友:
请问用什么方法清理得这么干净?

网友:
专业设备上的够结实的。

网友A:
做胆FM,清洁后上机Q值很高,效果杠杠的。请问楼主用什么方法清洗的?如涉及专利或商业机密就算了。

网友:
用什么方法清洗的啊?

网友B:
高档货,君机或仪器用,齿轮是齿差结构的,怎么没有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胆FM,清洁后上机Q值很高,效果杠杠的。请问楼主用什么方法清洗的?如涉及专利或商业机密就算了。

这是公开的秘密,用洁厕灵加点水洗涮刷,洗完吹干,喷点WD40防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档货,君机或仪器用,齿轮是齿差结构的,怎么没有弹簧?

弹簧在两齿轮内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公开的秘密,用洁厕灵加点水洗涮刷,洗完吹干,喷点WD40防锈

谢谢回复!

网友:
以前的东西做的真精致,真漂亮,

网友:
洁厕灵含有盐酸,用来清洗铝和铜件非常好用氧化物很容易被清洗,但铝和铜本身不会被稀盐酸腐蚀,电路板做转印前的清洁也可以用这个

但是千万别洗铁件

网友:
打理的很彻底,可以媲美超声波清洗

网友:
确实是好货,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铝不会被盐酸腐蚀?如果没有表面那层氧化铝膜,铝连水都能分解置换出里面的氢。

就是因为有氧化膜,那层氧化膜正常状态很难除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档货,君机或仪器用,齿轮是齿差结构的,怎么没有弹簧?

不会没有弹簧,否则就失去齿轮做成两片的意义。两齿轮铣槽,扭簧“躲”在两片齿轮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没有弹簧,否则就失去齿轮做成两片的意义。两齿轮铣槽,扭簧“躲”在两片齿轮中间。

说的没错,这个回差齿轮和普通的弹簧暴露在外面结构是不一样的,外观上面看不出来的

网友:
没啥用,扔了吧。

楼主:
嗯,没啥用,扔了